如何提高光洁度

楼主(2007-09-30):
我是一上刚入行的新手.我加工的工件光洁度老是上不去,特别是加工内孔时,请问各位师傅.总是出在那里.刃磨刀具应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
?车吗?
什么床子啊

网友:
光洁度与切削液、车床转速、刀具材料有关,你去找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我这时倒有一份关于切削液的。不妨看看。

网友:
早就改称表面粗糙度了吧!光洁度不是规范用语了

网友:
用去除材料的方法提高表面粗糙度的方法有很多的,材料,刀具,机床,切削液、环境
都是因素,具体方法太多了,反而不会回答了

网友:
第一是合适的转速,关键看什么材料,还有刀具的角度,好有刀具的刚度,刀尖可以磨点R,但和进给量有关系,你可以试试我说的,提高转速,合适的进给量,刀具

网友:
我看了你的帖子,你可能是铁削无法很好的排除造成划伤内壁或刀具刃麽的不对或刀片选择不正确

网友(2007-10-31):
除了材料、机床、转速、进给量、切削液等因素外,刀具的角度是否合适(如前角和後角),也會影响加工效果。

网友:
新人的问题,主要是刀具角度不清楚,参数可以先问师傅
知道粗和精
买书看,讲也你不知道的,看书是最好的,再问师傅

网友:
多看书,多实践。

网友(2009-12-13):
在普通机床上,用普通刀具将工件尺寸加工基本到位后,再用豪克能金属表面加工设备的豪克能刀具代替原普通刀具加工一遍,即可使被加工工件表面光洁度提高3级以上(粗糙度Ra值可达0.2以下);表面显微硬度提高20%以上;并大大提高了工件的表面耐磨性和耐腐蚀性。 告别磨床、滚压、磨头、砂带磨……
山东华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孟祥金,15954106558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你排屑不顺畅,多问问师傅,刀具的角度,和主要的切削参数,还有就是自己得多练练,不怕错,就怕你不干

网友:
一般情况下,刀尖的R越大,粗糙度越好。

网友:
加工方法,加工刀具的选择有关

网友:
内孔用绞刀加工能达到要求的

网友(2010-01-15):
应该是刀具的角度没掌握好,精车的时候刀子前角磨大点,转速打高点,走刀量小点光洁度就好了

网友:
R直太大震动,也影响表面粗糙值,合理的转速,刀具的合理选用,等诸多因素,多想老师傅学习。多问问

网友(2010-04-10):
我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刀好好选一下,再就是进给速度问题

网友:
多看书,多问,学东西要靠钻,不钻不成

网友:
跟机床,刀的中心,刀具的材料还有转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这里边的影响因素很多的,材料,刀具,切削速度,横纵向的进给量,机床,切削液,...不好说的,要有经验的

网友:
提高切削速度、宽刀刃、负前角、刃口光滑等都是提高表面质量的要素。

网友:
提高转速,合适的进给量,镗孔时尽量不要有太多的铁屑缠绕在刀具上。

网友:
对于钻孔,使用台钻的时候,对应刀具所选用的电机功率是不一样的。
在加工前应调好电机转数后,再干活儿。
在操作时,当工件即将要钻头的时候,刀具的下行速度要控制得慢一点,这样不会是下表面产生毛刺。
那么用铰刀精加工的时候要注意对中(对中很重要)!

网友:
合适的刀具,润滑,加工时的工件转速,迟到量都有关系的

网友:
同一种材料比如2CR13用普车刀加工出来是黑色的,用PC9030刀片车出来就是亮的,这里面扯到的技术问题很多啊,我们只能用现有的条件一个个的试,得出的结果不正确不科学先不管,实用就行了!!!

网友:
你用的是普车吗
?是不是进刀不均匀啊
?这个要练的.

网友(2012-02-28):
把刀磨点小R角,低速精车,加乳化液。

网友:
请努力提高过渡刃的粗糙度

网友:
这个你问刀具的供应商就可以了,只要提供材料型号给他就行了。什么材料用什么刀具,他们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