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7-09-30):
我是大三的学生,要做v带传动设计,其中要确定v带轮的结构尺寸,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尺寸就是 轴径, 就是电机的轴径,pm=2.2kw  转速 n=940 r/min  ,我查了很多的设计书,找到了一个型号  y112m-6  2.2kw, n=940r/min, 长宽高 400*305*265 , 很多尺寸都有,就是没有轴径长,还有一个是插入小带轮的深度。

现在已经找了半天了,网上已搜索了,没有找到,希望有类似设计经验的大虾,帮帮忙,质点一下吧!谢谢了!

http://www.motorpump.cn/motor/y-p1.htm

Y系列三相异步电机技术数据/安装尺寸

机座带底脚、端盖上无凸缘的电动机安装尺寸

安 装 尺 寸 及 公 差
外 形 尺 寸
Overall dimension

A
A/2
B
C
D
E
F
G1)
H
K2)
AB
AC
AD
HD
L
基本
尺寸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基本
尺寸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位置度
公差
80M
2、4
125
62.5
±0.50

100
50
±1.5
19
+0.009
-0.004
40
±0.310
6
0
-0.030

0
-0.036
15.5
0
-0.10
80
0
-0.5
10
+0.360
0
ф1.0

165
175
150
175
290
90S
2、4、6
140
70
100
56
24
50
8
20
0
-0.20
90
180
195
160
195
315
90L
125
340
100L
160
80
140
63
±2.0
28
60
±0.370
24
100
12
+0.430
0
205
215
180
245
380
112M
190
95
140
70
112
245
240
190
265
400
132S
2、4、6、8
216
108
140
89
38
+0.018
+0.002
80
10
33
132
280
275
210
315
475
132M
178
515
160M
254
127
±0.75

210
108
±3.0
42
110
±0.430
12
0
-0.043
37
160
15
ф1.5

330
335
265
385
605
160L
254
650
180M
279
139.5
241
121
48
14
42.5
180
355
380
285
430
670

是不是没有国标阿,各个生产厂家都可以自定?

网友:
这个估计是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的题目,
(1)首先你必须对电动机选好型,比如电动机的功率和容量,根据负载选用电机极数
不知道你为何选用皮带轮进行传动,你说的是小带轮,那肯定是减速传动了,你可得想好了,为什么不用减速器?减速器的调速范围是一定的,皮带轮速度范围比较宽,传动尺寸大。
(2)再次关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技术参数和安装尺寸,这是有国家标准的,你贴的图示“机座带底脚、端盖上无凸缘的电动机安装尺寸”,这可能是B3安装方式,在涉及到电动机与皮带轮或减速器传动联接时,电动机的轴径尺寸和轴伸长度是比较关键的,电动机的轴径尺寸为D和轴伸长度为E,正如你贴的图所示的那样,Y112m-6D的轴径尺寸为28,轴伸长度为60。
(3)对于带轮和电机轴的配合长度,你得查询下机械设计手册了。

楼主:
恩,谢谢萧萧天竹, 你说对了,老师布置的就是 v带传动设计,所以练习v带传动设计的方法步骤, 我们刚开始学,所以减速器那个得等到学完这门课才能综合的考虑吧。

网友:
回一楼
电动机的轴径有国标的,
如二楼所说Y112m-6D的轴径尺寸为28,轴伸长度为60
(我们厂是专门生产电机的)
Y2-112M-6 长*宽*高 400*245*280
Y112M-6     长*宽*高 400*245*265  (3HP)
和你在一楼说的都对不上啊

楼主:
不好意思,帖图的时候,表格里面的数字都变形了,

表格里面的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
2楼的好厉害呀
我刚做机械这一行,不知道电机如何选?
有没有这方便的资料?或是这方面的书推荐一下?

网友:
想楼上所以人学习!谢谢

网友:
二楼是做电机的吗?
哈哈历害啊

网友:
这些,我建议楼主找本电机维修手册,看看,上面关于电机的数据都有的

网友(2007-11-24):
初次来到该网站,觉得这个交流平台实在是好!
非常利于学习、提高。

网友(2008-03-10):
下一部机械设计手册吧,上面有你要的

网友(2008-12-24):
这网站主要是有好多好人啊

网友(2010-05-04):
另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注意电机的转速是否与要求匹配!不一样转速的电机轴径也不一样!

网友(2010-06-26):
有做直流电机的朋友吗  请帮忙提供一些数据

网友:
我当年做的时候有一本书里有各个部分的设计,不过是顺序打乱的,其实这些东西在你的课本里都有的,还有手册是个好东西。我们有一本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手册 高教的 清华 和 北科编的 我们做的时候都是查那两本书。

网友:
为了威望啊我的资料跨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