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吹气气路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30):
我使用一个简单吹气气路,
气体依次:钢瓶--PU管--减压阀--电磁阀--单向阀--PU管
压力0.1--0.4MPa,
为什么从PU管出气时,有“扑扑扑”类似放屁的声音,
震动挺大~

请问是什么原因?
正常么?

最关心的是气流的稳定,
这种现象是否影响流量的稳定性~

谢谢~

网友:
是否减压器问题?
一般钢瓶里的压力很大(约30MPa),你要求压力低,一般用钢瓶用减压阀,其他减压阀没办法满足压力要求。另钢瓶与减压阀之间用PU管会有危险的。

网友:
气路中加一个可调节流阀,可以避免你的问题

网友(2007-11-06):
一个简单的吹气气路问题

可能是单向阀与PU管匹配不合适,造成流量不稳定

网友:
气体流量是否很大,超过了电磁阀的允许值?

网友(2011-03-01):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计算法了

网友:
减压阀前的气管多大的,换大点,把你的PU管出气口削成斜角状,就象拖拉机烟筒一样。

网友:
钢瓶里的压力多大?要是很大,必须用专用的减压阀先把压力减到0.8MPA以下,然后才能用普通的气动元件。

网友:
看过了,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管径太小,用大的

网友:
哈哈,看看呢!!!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五味子提取物长春铁卷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石油钻采设备哪家好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