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的优势---[讨论]

楼主(2007-09-30):
在工厂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当中,气动比电动应用得更广泛一些,因为相比起电动来,气动只需要气源,用管道输送气体,干净、安全、环保。例如气动截锯、气钉枪等等设备。
    请各位社友对气动与电动做个比较,积极发言

网友:
从环保上说我更愿意用电动,气动消耗的电力比电动大得多,我们现正一步步用凸轮去替代气缸。

网友:
气动更环保一些,既使泄漏也不会造成污染,响应时间比较快,还有利用气体的可压缩性实现一些特殊的功能如气动平衡器,气控的助力机械手等!

网友:
我不同意3楼“气动更环保”的说法。
能量的生产是以环境为代价的,我国的电能绝大多数是煤电,对煤电大家很清楚是否环保。
好了,既然电能不环保,我们又少不了,我们只能少用些才是目前较为环保的做法。
大家清楚压缩空气需要电能去驱动,使用的是二次能量;再说压缩空气在制备过程中会产生噪声;压缩空气目前还没有哪一家公司说能做到永远不泄露,有泄露就有污染,就有能量的损失;并且泄露点附近就可能有人享受(呼吸)到含油雾的空气;压缩必然产生热量还要进行降温,无疑能量在消耗了。这些是气动的缺点,目前还没办法去解决,用气动无疑是存在这些问题,只是气动可以比较灵活的进行角度或时间的调整。
反观用电直接去驱动电机,再传动机到各机械机构上,只要设计时不出现大马拉小车的现象,用电去直接驱动还是更环保的做法。

楼主(2007-11-16):
气动和液压的明显区别就是,从外观上看气动的气管比液压管细,液压管的内部是钢丝绳的.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气动比液动环保,对泄露没那么高的要求,也不会造成污染。

网友:
电动,机械,液动,气动都是各有合适的使用范围的,只能是看什么是最适合的了.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选用什么传动方式要看它的使用范围,最适合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2008-03-28):
作为同样工作能力的电动葫芦和气动葫芦,在技术性能和经济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同样工作能力的电动葫芦,与气动葫芦有以下区别:
1.电动葫芦可能在过载的情况下出现烧到电机。
2.气动葫芦在过载的情况下对葫芦自身无影响。
3.气动葫芦使用范围比电动葫芦宽广。气动葫芦可以在环境恶略的环境使用,比如防暴场合,煤矿,油漆行业;空气湿度,高粉尘的行业。
4.气动葫芦维修简单,对环境污染少。

网友:
气动葫芦我们是用在防爆的场合

网友:
鄙人十分赞同老腰师傅的看法。

网友:
这种问题!没什么意义!看看SMC的培训教材!日本人找的清华大学的教授分析得很细!

网友:
各种传动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要根据具体的工作环境和工况来选择的.气动噪音大,传动不稳定,更能适合恶劣的环境,电传动对环境要求高,传动精确.

网友(2011-06-29):
由于它具有高频率,无极变速的特点,深受产量大,连续作业性强的汽车、拖拉机、电机、电冰箱等制造行业以及物流行业的青睐。

网友:
本人认为气动还是有很大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