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总成产品和制造规划的工程师,一起聊聊

楼主(2007-09-30):
大家知道,现在汽车业在中国很火,各大汽车公司纷纷上马新的整车和动力总成项目。另外,其它行业的动力总成工厂也有大批项目上马。动力总成一般指的是发动机和变速箱,项目的规划一般包括产品工程和制造工程两大主要模块的规划。其投资力度往往一个项目几十亿RMB。

发动机制造工程项目规划除了厂房建设、外购件采购规划、生产运营方面规划(包括物流、生产启动等)、质量规划等外,主要投资在设备方面,包括:主要零件的制造设备和装配线。涉猎领域有:缸体、缸盖、曲轴、活塞、凸轮轴、连杆、缸盖分装、整机装配等的工艺规划、刀检具规划、电气与机械控制系统、IT系统、化学品等等。设备主要包括各种加工机床、各种清洗机械、测试与分装设备、热处理设备、检测设备入曲轴终检机和CMM、冷试和热试设备、滚道、上下料设备等等。变速箱项目和发动机项目虽然产品不同,但规划路子类似。

想在这里开辟一个专栏,邀请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士进来谈谈各自项目的经验和感想,相互学习和交流。谢谢!

网友:
我以前参加过奇瑞小排生产线的投标,有兴趣的请找一些问题大家讨论

楼主:
楼上投的是装配线还是机加工线?

楼主:
我这里先就曲轴线工艺和设备规划列出几个问题,请有经验的人士谈一谈。
1.轴向定位的中心孔是后序车车拉,外铣,深滚压,精磨,精车,抛光等工艺基准。但产品图一般没有什么高要求,它只是中间工序有重要作用。在毛坯定位打中心孔的时候,如何去控制它呢?这里没有具体的图纸,只是邀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经验。
2.当没有热处理工序的时候,精磨之前,中心孔是否需要二次修磨?这关系到磨削的质量,同时有关乎投资成本、工时与节拍。
3.为保证磨削精度,一般需要在磨削之后测量工件,并将数据反馈给磨床数控系统构成闭环控制模式。大家一般都是怎么作的?用什么检测装置?
4.砂轮的修整和防破损监控是很重要的,目前,国际上主流的CNC磨床制造商普遍采用了 Marposs  传感器系统?国内一般都是怎么作的?
5.深滚压后,如何控制曲轴的弯曲和轴向尺寸的变化?
6.精车止推面、法兰端后一般带有专门的反馈检测装置以保证连续和稳定的车削质量?大家的经验?
7.主轴径和连杆径的粗加工方式有多刀车削、车拉、车车拉、内铣、外铣。目前,针对不同的生产纲领,日本、欧美的工艺是不同的。有经验的人士可否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
8.抛光主轴径和连杆径时,都采用了哪些抛光方式啊?
9.大家的工艺一般采用质量定心还是几何定心?这两种定心方式都怎样取舍呢?从毛坯质量、投资预算、节拍、动平衡要求等个方面谈谈。
10.动平衡都采用了哪些方式啊?
11.整条线的零件号跟踪是怎样实现的?
12.一般说来,曲轴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终检。终检设备以marposs和Hommel为著名?大家的经验是?

楼主:
人气不足嘛!

网友:
牵涉太多

牵涉太多,恐怕能全懂这么多又有经验和见解的人没多少吧?
,,车拉、车车拉,这些术语好像不太常见,怎么解释?

楼主:
呵呵。一般说来,项目规划中一条机加工线(比如上面提到的曲轴线)的工艺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上面这些问题肯定会碰到的并且注意解决的。当然,这只是我所碰到的问题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根据2楼的意见,先列出轴类如曲轴线的一些问题,大家来讨论讨论,各抒己见,互相学习。至于箱体类如缸体、缸盖的问题可以以后在讨论,当然也欢迎有经验的认识在这里发表意见。

车拉、车车拉是曲轴粗加工的工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装配线,后来该标让南京某公司取得

网友:
一剑飘红
大侠你好
我是做小排量发动机曲轴的,还有小排量发动机用的连杆
大家可以讨论

楼主:
楼上“放下”社友好。知音啊,千里难觅啊。加我MSN"yjph_118@hotmail.com";或者通过短消息,我们聊聊。

楼主:
8楼“小白菜”社友好:你是做装配线整线集成还是其中的某几个关键station?加我MSN"yjph_118@hotmail.com";或者通过短消息,我们聊聊。

“南京某公司”是“南京Marposs”吗?呵呵。

网友:
我现在改在是晚上在家上网,方便时我们聊聊。

网友:
对了,当时做装配线整线集成,专机是指定的,不能变。

楼主:
小白菜少将好,

好啊,方便时我们聊聊。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什么?我是做柴油机装配的配套工作的。可以交流一下。huohuo5685@sina.com

楼主:
楼上:没有什么具体的产品需求,只是大家从技术的角度交流一下,彼此增长见识,丰富自己。呵呵。

网友:
还是公开谈谈不涉及秘密的东西吧!让我们也学点知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放下”社友好。知音啊,千里难觅啊。加我MSN"yjph_118@hotmail.com";或者通过短消息,我们聊聊。

一剑飘红
大侠
我的QQ:479562696
有空可以聊一下
还请一剑飘红大侠多多指教

楼主:
有空我们好好聊聊,向您学习学习。

网友(2007-11-03):
引用 网友A:
装配线,后来该标让南京某公司取得

是南京司凯吗?

网友:
大虾好:兄弟不才,正好做过两年动力总成装配线上的东东,主攻随线夹具,有空多聊聊!

网友(2008-01-18):
兄弟作发动机和变速箱,正好可以聊聊

网友:
一剑飘红
大侠你好
刚好,手边有曲轴的资料,发一下

发动机曲轴加工工艺的历史发展演变
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动机曲轴粗加工采用的加工方式是多刀车床车削曲轴主轴颈和连杆轴颈。采用这种方式加工精度较低、柔性很差、工序质量稳定性低,且容易产生较大的内部应力,难以达到合理的加工余量。在粗加工后一般需要进行去应力回火处理,释放应力。因此粗加工需要给后续精加工工序留较大的加工余量,以去除弯曲变形量。曲轴精加工采用的是普通磨削工艺,一般采用MQ8260曲轴磨床粗磨-半精磨-精磨-抛光。通常靠手工操作,加工质量不稳定,废品率较高。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左右,曲轴粗加工采用CNC车削、CNC外铣加工,加工状况有所改善。精加工仍以普通磨床磨削工艺为主。
    20世纪80年中期又出现了CNC内铣工艺,CNC内铣加工性能指标要高于CNC外铣加工,尤其是对于锻钢曲轴,内铣更有利于断屑。精加工工艺多采用半自动曲轴磨床,头架和尾座同步传动,加工精度有一定的提高。
    1985年到1990年左右开发出了曲轴车拉、车-车拉工艺,该工艺具有精度高、效率高等优点,特别适合于平衡块侧面不需要加工且轴颈有沉割槽(包括轴向沉割槽)的曲轴,加工后曲轴可直接进行精磨,省去粗磨工序。曲轴精加工已少量采用数控磨床磨削工艺,尺寸的一致性得到改善。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开发出CNC高速外铣,它对平衡块侧面需要加工的曲轴,比CNC车削、CNC内铣、车-车拉的生产效率还要高。另外,CNC车-车拉工艺加工连杆轴颈要二道工序,CNC高速外铣只要一道工序就能完成,具有以下优点:切削速度高(可高达350m/min)、切削时间较短、工序循环时间较短、切削力较小、工件温升较低、刀具寿命高、换刀次数少、加工精度更高、柔性更好。所以CNC高速外铣将是曲轴主轴颈和连杆轴颈粗加工的发展方向。精加工使用数控磨床,采用静压主轴、静压导轨、静压进给丝杠(砂轮头架)和线性光栅闭环控制等控制装置,使各尺寸公差及形位公差得到可靠的保证,精加工还广泛使用数控砂带抛光机进行超精加工,经超精加工后的曲轴轴颈表面粗糙度至少提高一级精度。 |
    20世纪90年代开发的CBN高速磨削。英国LANDIS公司生产的曲轴磨床,磨削速度高达120m/s,用扒皮法一次装夹从毛坯到精磨完毕,耗时仅几分钟的时间。这将会出现以磨代替其它粗加工工艺的新局面。
    进入21世纪以后,复合加工工艺已进入曲轴制造业中。复合机床应具有工序集成功能,多种加工集成功能。奥地利WFL公司生产的卧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图3为M40G型)能在曲轴硬化前“一次装夹,全部加工”,加工后的曲轴可直接转入精加工工序;曲轴精加工方面,也出现了工序集成的CBN数控磨床,即一次装夹磨削全部曲轴主轴颈和连杆轴颈(摆动跟踪磨削)。
    由以上演变可以看出,曲轴的加工工艺正向着高速、高效、复合化方向发展。目前较为流行的粗加工工艺是主轴颈采用车-车拉工艺和高速外铣,连杆颈采用高速随动外铣,全部采用干式切削;精加工采用数控磨床加工,具有自动进给、自动修正砂轮、尺寸和圆度自动补偿、自动分度和两端电子同步驱动等功能。主轴颈和连杆颈可一次装夹全部磨削完毕;超精加工采用数控砂带抛光机,带尺寸控制装置。
    典型曲轴加工先进装备性能简介
    CNC高速随动外铣:现介绍一款型号为VDF315OM-4的高速随动外铣床的性能。该机床是德国BOEHRINGER公司专为汽车发动机曲轴设计制造的柔性数控铣床,该设备应用工件回转和铣刀进给伺服连动控制技术,可以一次装夹不改变曲轴回转中心随动跟踪铣削曲轴的连杆轴颈。采用一体化复合材料结构床身,工件两端电子同步旋转驱动,具有干式切削、加工精度高、切削效率高等特点;使用SIEMENS840DCNC控制系统,设备操作说明书在人机界面上,通过输入零件的基本参数即可自动生成加工程序,可以加工长度450~700mm、回转直径在380mm以内的各种曲轴,连杆轴颈直径误差为±0.02mm。
    CNC车-车拉机床:该设备一次设定能完成所有同心圆的车削,并在同一台机床上完成车—车拉(车侧端面)加工,加工效率高,通过使用特殊卡盘和刀具系统还能实现柔性加工,且机床保养简便维护成本也较低,特别适用于平衡块侧面不需加工、轴颈有沉割槽的曲轴。其中拉削工艺可用高效的梳刀(图5)车削工艺代替,梳刀加工通常放到该工序的最后工步,通过微量的径向进给和纵向车削实现高速精加工。
    曲轴止推面车滚专机:该设备用于对曲轴止推面精车滚压加工,并具有以下技术特点:滚压抛光止推面并在线测量、滚压抛光代替磨削加工、可同时进行车削加工、在刀盘上装有滚压抛光装置、可获得更高精度。目前性能较好的设备有德国赫根塞特(HEGENSCHEID)公司的曲轴止推面车滚专机等。
    CNC曲轴磨床:以德国埃尔温勇克机器制造有限公司(JUNKER)的摆动跟踪系列磨床为例,该设备采用了用于高速加工的CBN砂轮和使用油冷却曲轴的组合,适用于加工汽车发动机曲轴,质量可靠。主要性能有:在加工过程中检测并修正轴颈圆度和尺寸;带有“学习功能”的控制系统,附加对圆度偏差和干扰量的自动补偿,可进行补偿的干扰量是:温度,机械及动力影响,磨削余量的变化,材料以及金相结构的变化,砂轮的可切削性,机床的磨损状况;磨削主轴颈和连杆轴颈一次装夹,理论上的偏差为零;切入式磨削及摆动式磨削;对“敏感工件”的支撑,在主轴上采用自动对中心的三点式中心架;CNC控制的冷却剂供给保障了磨削区域的持久用量;采用静压圆型导轨,无爬行现象,确保持久的高精确度(X轴导轨,进给丝杠,止推轴承);减震抗扭转床身,使用矿物的合成材料浇注而成,具有良好的吸震抗弯功能;砂轮轴适用于高达140m/s的磨削。
    从以上所介绍的几种先进设备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就是高速高效柔性化,适合于当今产品多品种、小批量的发展趋势。由于曲轴加工不同于普通机械加工,许多工序必须使用专用刀具,如上面介绍的内铣、车-车拉和高速外铣,所使用的都是专用刀具,这些刀具的刀体制造复杂,价格也比较昂贵。如果产品变型要牵涉曲轴结构的变化,就导致必须使用新的刀体来加工曲轴,这就会影响产品开发周期和制造成本,最终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现在瓦尔特等刀具制造商已开发出柔性化的曲轴制造专用刀具—模块化刀具。大大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了制造成本。 |

   曲轴敏捷柔性生产线(AFTL)方案探讨
    目前国内轿车曲轴生产线多为高速柔性生产线FTL(FlexibleTransferLine),这种生产线的特点是不仅可以加工同系列曲轴,而且还可加工变型产品、换代产品和新产品,真正具备柔性意义。为进一步提高高速柔性生产线的生产效率,更快的适应巿场,FTL下一步发展是敏捷柔性生产线AFTL(AgileFlexibleTransferLine)。其主要目的是:
    满足巿场变化的需求。不但满足当前产品的要求,还应考虙未来巿场需求。     满足生产方式的需求。能满足现代发动机“多品种、大中批量、高效率、低成本”的生产需求。
    符合“精益生产”的原则。杜绝浪费,用最少投资、最大回报谋取利润。
    由于发动机曲轴自身结构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曲轴AFTL应具备以下特点:由高速加工中心和高效专用机床(含少量组合机床)组成。按工艺流程排列机床并由自动输送装置连接,采用柔性夹具和高效专用刀具生产。为防止关键工序设备故障造成全线停产,可增设平行设备增补,亦能满足大批量生产的需要。以下是其工艺流程(仅金属加工部分):
    铣端面、定总长、钻质量中心孔、车大小端外圆→铣主轴颈及轴肩→铣连杆颈及轴肩→车拉主轴颈及沉槽→车拉连杆颈及沉槽→枪钻油孔→清洗→圆角滚压→法兰钻孔攻丝→精磨主轴颈(CBN)→精磨连杆颈(CBN)→斜切磨小端→斜切磨法兰端→车滚止推面、铣键槽→动平衡→砂带抛光主轴、连杆及法兰外径→清洗、冷却→检测分类。
   对上述工艺流程有几个问题探讨如下:
    曲轴质量中心孔和几何中心孔的选用。
    毛坯质量好,加工余量小且加工余量分布均匀。这时曲轴的质量中心孔与几何中心孔基本重合,则不必花费较高的经费购置质量定心设备而直接钻几何中心孔。,li>毛坯质量较差,加工余量大且加工余量分布不均匀,要优先选用质量中心孔。因初始不平衡量较大,如果钻几何中心孔,质量分布不均匀,转动惯量较大,损坏后续加工设备精度。再者,采用几何中心孔,在进行动平衡时,初始不平衡量可能超出平衡机要求而无法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应优先选用质量定心机。
    曲轴粗加工机床的合理选用

    选用原则 中
    先进的金属加工设备在曲轴制造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能够可靠地保证尺寸精度和一致性,适应生产节拍的要求,提高整体工艺水平。但不能采取“拿来主义”,也并不是设备越先进越好,应符合以下三个原则:1)符合工艺性原则,结合产品结构,能满足尺寸精度和一致性的要求。2)符合经济性原则,采用招标的形式降低成本。3)符合设备管理和维修性原则,考察设备生产商售后服务质量,设备易损件是否能够随时采购等。

    国内曲轴制造企业对引进设备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认为设备越先进、昂贵越好。其实如果使用不当,先进设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造成浪费。下面以CNC高速外铣、CNC内铣、CNC车-车拉的合理组合为例来介绍。
    曲轴平衡块侧面需加工,主轴颈加工应优先选用CNC内铣或CNC高速外铣,连杆颈的加工用CNC高速外铣。如果毛坯是锻钢毛坯,CNC内铣更有利于断屑。不宜采用CNC车-车拉,由于平衡块侧面是断续车削,曲轴转速又很高(约1000r/m),崩刀现象很严重。
    曲轴平衡块侧面不需加工,主轴颈加工选用CNC车-车拉比较合理,加工精度高。由于连杆颈轴线不在一条中心线上,如六拐曲轴,用车-车拉加工就有一些麻烦,CNC高速外铣就比较合理。
    轴颈有沉割槽的曲轴,此时CNC车-车拉体现出其优越性,若轴向有沉割槽,CNC高速外铣和CNC内铣不能加工,而车-车拉能加工。    以上设备应采用独立双刀盘、模块化刀具系统等实现柔性化加工。
    曲轴圆角滚压强化
    曲轴的圆角滚压强化,主要是为了提高曲轴的疲劳强度。据统计资料表明,球铁曲轴经圆角滚压后寿命可提高120-230%;锻钢曲轴经圆角滚压后寿命可提高70-130%。因此这种强化手段受到各曲轴生产厂家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外轿车曲轴几乎全部采用滚压强化工艺。采用这种设备应注意柔性化,以适应不同产品的加工。
    曲轴砂带抛光 |
    采用砂带抛光可同时抛光主轴颈、连杆颈、法兰、圆角及至推面,由曲轴轴向窜动实现圆角及止推面的抛光。抛光后的表面粗糙度至少提高一级精度以上。为实现曲轴多品种、变型产品的加工,可采用独立抛光头、分多工步加工实现柔性化。
    曲轴的清洗
    曲轴通常采用二次清洗,第一次清洗安排在枪钻油孔之后,去除油孔内的铁屑和曲轴表面的润滑油,为下道工序提供清洁的半成品。第二次清洗安排在砂带抛光之后,选用定点定位专用清洗机对油孔、法兰螺孔等用专用喷嘴清洗。
    曲轴的精加工
    曲轴精磨主轴颈和精磨连杆颈工序应选用单砂轮、独立双砂轮CBN数控磨床,不易选用多砂轮一体化磨床,虽效率高,但不能适应多品种柔性化需要。

网友(2008-03-22):
12.一般说来,曲轴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终检。终检设备以marposs和Hommel为著名?大家的经验是?

一看一剑大侠提出的问题,就知道大侠肯定是发动机厂的资深工程师
我在某汽车厂做检具,希望能多多交流
我们公司选用的都为Marposs的产品,hommel的终检机市场覆盖率不高
两家公司的一大特点都是产品质量很好,但交货期很是问题。
所以建议要向Marposs和hommel采购设备,在时间进度上一定要保留好充足的余量。
建议在厂家提出的交货期上在加两个月比较保险。

网友:
楼上,一剑现在离你距离很近的,你们很容易见面

网友:
晕死,我们这些小公司的很难进这些行业,也只有给下游厂商做做配套的专机设备

网友(2008-06-08):
还有人聊这个话题么??
我正在做发动机机加线,有兴趣可以聊下。

网友(2008-11-22):
我也是做发动机的,柴油机。加工缸体、缸盖!碰到不少问题呀,什么止口、止推面等等,希望与各位探讨。158609404@163.com

网友:
工序能力调查

正在做汽缸盖生产线各序工序能力调查,那么多尺寸如何做,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2009-01-03):
参与的人好少啊!
   新手入行发动机两年了,现在才感觉是在蹒跚学步阶段,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老外的东西买来后,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那么设计?感觉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也没法与他们探讨。。。

网友(2009-03-27):
各位大虾好啊,本人也是从事汽车发动机非标设备设计的。之前也有做缸体、缸盖机加,缸盖分装,活塞分装,发动机总装,另外还有一些单机,主要都是发动机部分的。有时间大家多沟通沟通啊,QQ:592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