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的热处理工艺(求助)

楼主(2007-09-30):
20CrMnTi的热处理工艺有知道 的吗?

网友:
正火-------渗碳淬火
热处理专栏里有"钢的渗碳和渗氮"
你想知道20CrMnTi的热处理具体参数?

网友:
一般等温正火好,渗碳淬火,根据你要求的层深硬度决定工艺时间、回火温度,一般的箱式多用炉都可以的

网友(2015-10-28):
调质后高频淬火可以实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