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的为O型圈的密封槽怎么开?

楼主(2007-09-30):
2.65的O型圈的密封槽怎么开
槽 的尺寸是多少?
谢谢。

网友:
你是用于动密封还是静密封,是否要加挡圈

楼主(2007-11-17):
不用加挡圈的,
只是用于调节间隙的

网友:
可查机械设计手册等,对密封槽的尺寸有规定.
如果要求不高,可取宽度3.5mm,静密封取深度2.2mm,动密封取深度2.3mm左右.能保证密封,但不一定是最合适尺寸

网友:
内部受压还是外部受压?

网友:
内部受压还是外部受压?动密封还是静密封?还是查手册吧.GB/T 3452.1里面很清楚的.

网友(2010-09-18):
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就可以

网友(2010-10-21):
如果不用挡圈的话,沟槽宽3.6mm,深1.9mm。

网友(2011-06-10):
GB/T3452.3标准中有规定的。可以再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一下。

网友:
可查机械设计手册等,对密封槽的尺寸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