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内螺纹防漏攻检测方法

楼主(2007-09-30):
某个零件上有个M6的内螺纹,经常有漏攻丝的情况。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一套检测设备,进行强制性检测。
请大家讨论下有哪些方法?以及用到哪些产品及厂家?
我知道的有两种:
1、视觉判断系统:
    主要是用摄像头对螺纹处进行拍照,然后与软件中存储的正确图象进行比较,从而达到判断的目的,同时需要专用的光源及分析软件。成本较高
2、反射型激光传感器:
    将反射型激光传感器斜对着螺纹处,如果有螺纹,则可以将传感器发射的信号反射回传感器,否则传感器接受不到反射的信号,从而达到反射的目的。成本相对比较低。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该部分只是检测设备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它来传送一个信号到PLC中,从而来控制其他设备。

网友:
拿个螺栓拧着试试看就可以了。。。。。

网友:
汗。。。你们公司一定实力雄厚!!!!

网友: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发生,目前只有采用2楼的方法,全检,比较实在。

网友:
有钱的话,采用流水线自动上料装夹,自动功丝,通过节拍控制漏序

这样成本会低一些

网友:
一般都是专职检验员全检
每个,标准螺栓都要拧通过

网友:
高手啊,
我们讲柔性制造概论的时候讲过,肯定第二中方法更方便,组要的就是个传感器和PLC的若干点,前一种方法需要的东西就太多了啊,就等于又添了一个模块一样啊 ,而且还得让摄像头移动,比较麻烦哦,
视觉比较技术本身就很要命啊

楼主:
我们目的就是避免人为的失误造成零件出现问题,所以最可靠的方式就是使用机器设备进行强检。
对于采用自动流水线进行攻丝的想法我们不考虑,因为该零件还需要进行一些处理。我们需要的这套检测设备是放在装配生产线用的。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
这个方法在现代发动机缸体线中常见,因为缸体上有许多在发动机装配中不用而在整车装配时才用的螺纹孔。为避免整车厂退货而需要增加这些螺纹的检测。常用的有涡流检测等。

网友:
建议强制性全检和机器检查

网友(2008-01-11):
采用人工全检还是有问题的,不能解决漏序.工艺上不能用自动攻丝的话,用传感器应该可行.

网友:
可以以社区为平台,我们给你设计一台。这个检测,技术上不是太难,主要是检测点的情况需要准确反映,这个传感器的选择上有讲究,还有费用不会很低。我参考的是印刷成像检测系统,用在防伪标签上的技术。

网友:
建议操作人员按要求全检,就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2008-02-17):
还是全检比较好或是用光检测

网友:
这个问题有在此论坛讨论过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8250&extra=&page=1

网友:
(2008-03-08 17:09:36)   狙击手
  摘录《 目标导向的过程还是过程导向的目标?》
      话说联合利华新换了一批自动香皂包装机以后,经常出现香皂盒子是空的没有香皂的情况,而在装配线一头用人工检查因为效率问题不太可能,而且不保险。而是,一个由自动化,机械,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的博士组成的Solution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没多久他们在装配线的头上开发了全自动的X光透射检查线,透射检查所有的装配线尽头等待装箱的香皂盒,如果是空的就用机械臂取走。不巧,中国一乡镇企业生产香皂也遇到类似问题,老板吩咐线上小工务必想出对策解决之。小工拿了一个电风扇放在装配线的头上,对着最后的成品吹之。空盒子被吹走,问题解决之。
      两个企业,两种不同的解决之道,达到同一个目的。现在我们搞过程改进,言必称CMMI,到SEI去研讨一把,去印度去取经,请国外的天师来传经布道。同样,在企业搞过程改进的人,也非常善于学习,也很推崇“拿来主义”。圈子内的朋友见面交流,第一句话就是,能不能给我搞套体系文件?能不能给我搞点资料?微软他们怎么搞的?我原来在MOTO,我们就是这么搞的,现在我们也这么搞吧。经验是可以学习和拷贝的,但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历史环境的。试想那个乡镇企业的老板,整个生产线才花了1-2百万,如果要搞个X光机,搞个机械臂,甚至还要请一个机械工程的工程师来看这台机器,那么也许他的利润还不够补这个机器的日常运营和折旧费用了。这个就是过程导向的目标。即基于同样的做事方式,达成同样的结果。过程我们可以复制,但是过程运作的环境我们却没有办法复制。所以我们片面的去追赶模型,去照搬经验,定义复杂的流程,削足适履,制度化的过程反而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下。我们去看那些先进的企业他们在改进什么,而不是他们在制度化什么;他们在避免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他们在制定什么样的措施;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而不是他们在控制什么。这个就是目标导向的过程。也许从这个层面上,教训更值得学习,经验则仅供参考。

网友:
和楼上说的情况差不多,我们公司也有类似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有空瓶混入正常产品中,由于已经旋盖封口,较难判别出来.解决办法就是加装一个压缩空气气嘴,再加一个节流阀,针对不同产品调节流量,把空瓶从生产线上吹掉,效果奇佳,捎带着还把产品外面的粉屑吹掉了.

结论:看似复杂的问题,可能解决方法出人意料的简单

楼主:
感谢各位的发言,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是利用了一种传感器,价格不是很贵。另外利用影象系统也可以解决,但造价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个零件上有个M6的内螺纹,经常有漏攻丝的情况。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一套检测设备,进行强制性检测。
请大家讨论下有哪些方法?以及用到哪些产品及厂家?
我知道的有两种:
1、视觉判断系统:
    ...
LZ 在这里 我要说一点,不要把问题看错了方向,抓错了点,要不然是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无形的增加了生产成本,作为质量控制者,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首先 你说会漏攻丝~~~~~~~这说明一点,这是一个人工操作的工序,并且这个M6在此工件上肯定不只一个或数量更多,
其次 如果强化检测手段,不如从根本原因上找问题~~~~~~~~工序
在这工序过程中,漏攻丝说明工艺步骤不完善,没有规律操作随意性,导致人员操作疏忽,为避免这一情况是否是该请教下工艺员或技术员又或则生产班组,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再度发生,从工序上下工夫才是根本,要不然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2008-03-28):
着色法,简单的、便宜的,也是对工人粗心的惩罚!

网友:
楼主的公司实力太强了,我们这边也有螺纹漏攻的现象。是检验员全检,并且打点标示

网友(2008-08-10):
是不是可以从磁或者超声波的角度考虑一下,因为有无螺纹材料的多少就有区别,通过反馈螺孔的信号来检测。再不行如果你的工件一致性好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称重来解决!出个注意,仅供参考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关键是看公司如何去定位和选择。主要有传感器检测和视觉系统检测,前者大约需要6000左右,而且检测装置也很简单;后者大约需要2-3万,需要用到电脑,用软件进行判断,但它的可靠性会高些。

网友(2008-10-28):
一般我们的图纸上会带孔表,什么孔多少个检验员一个个的数,一个个的看.哪有什么自动仪器.

网友:
内螺纹检测设备不错

我觉得,上海特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内螺纹筛选机不错,我公司今年5月份买了一台,是专门检测M4,M5,M6型号,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登陆一下这家网站,www.shtewei.com

网友(2008-12-01):
把这个攻丝工序单独拿出来做啊。在流水线上这个工序没做下各工序就让他做不了。

网友(2009-01-07):
我现在也要做这个检测,目前用的是激光传感器,但效果不是很好,而且价格也不便宜,5000多一套,光传感器方面就用了20000多
自己想了个简单的方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用电子秤称重,精密一点的,攻了丝的产品的重量应该会减少,比较适合胚料比较精密的产品。不过具体情况好要试过才知道,明天上班就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检测是不稳定的,每一批零件的材料密度也不一定一样,所以效果不会太好。

我们现在使用基恩士的LV-H32激光传感器,价格在五六千元左右,只要合理设定判断数值,则检测非常稳定。我们公司已经使用快十套了。
如果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和我联系yanglei@hufyt.com

网友(2009-04-06):
回复 网友B:
您看用这个办法行不行:做一个类似于电气上常用的“香蕉插头”的组件,利用攻丝前后孔内阻尼不同的特点,“插检”是否可行?因为
某个零件上有个M6的内螺纹,经常有漏攻丝的情况。
看来要检测的孔并不多;当然,如果多了,正好可以专门做一个插板,一起检。
毕竟“插”比“转”要快些啊。

网友(2009-09-16):
似乎方法都比较复杂

网友(2010-09-03):
建议楼主还是实在一点 因为搞别的 不好弄 全检的时候还可以检验螺纹的攻丝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哪种型号的传感器,我们公司的使用的是日本基恩士的,非常稳定,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交流一下。yanglei@hufy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