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非标轴承能不能加工?

楼主(2007-09-30):
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非标轴承能不能加工。
分析一下其主要的技术难度在哪里? 谢谢

网友:
承载能力有特殊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国情放假。
承载能力没有特殊要求,主要是尺寸要求

网友(2007-11-12):
平面推力滚柱轴承

好象尺寸大了一点

网友:
好像是尺寸小一点吧!
超轻了。
承载力没有特殊要求,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轴承的承载力应该很小。

网友: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参考同类形的轴承精度加工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做的

有量吗??只要有量 我认为加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轴承选择尽量选择标准系列,如果是非标系列,而又没有量,是较困难的。因为一般轴承生产需要进行锻造--车--磨--超精--铆合,中间还需好多热处理工艺,需要很多工装,这才是其中的套圈加工,另外还有保持架,磨具的制造等等。如果单是生产几件,是没有轴承厂家为你生产的,而当成零部件去进行加工,测量手段也不完善,难以达到标准要求。

网友(点评):
保持架和滚柱 现在已经标准化了,市场上可以买到现成的

网友:
可以制造,请提供准确图纸,要货数量等,如需要,请与13301426776联系。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
我们按图纸订做了10套,已经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