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塑料:很高强度,又特别耐磨?

楼主(2007-09-30):
我加工一个产品直径是4毫米材料是3GR13,头部是R,最后头部需要镜面磨!

我采用的是自动化机械车削加工,以前不需要镜面磨R的产品都是用处理过后的模具钢将料顶进夹头里面。用模具钢是因为耐磨,可以提高顶杆使用寿命。可由于夹头不停转动,材料端面和顶杆摩擦后就会产生刮伤痕。现在产品要求是头部不能有刮伤痕!

我在想:
有没有一种塑料既有很高强度,又特别耐磨来代替以前的模具钢材料顶杆?要求是和材料端面摩擦后不能产生刮痕迹!

特发此贴求教各位坛友,或者有没有其它材料可以代替?要求4*10*50左右的形状,只要有合适的不是这种形状规格的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
强度要达多高? PEEK加30%碳纤强度可达220MPa,耐磨性不错;30%碳纤/石墨/PTFE 的耐磨性更好,但强度稍低。市面上有楼主所要大小的棒材。

网友:
有一种材质经常的用途是用于刀鞘的,英文名是Micarta,但不完全是塑料,更接近于夹纸胶木。
至于楼主说的那种用法,没试过。

楼主:
2楼的,由于我不懂塑料,也就不知道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材料了,请问在市面上去买我该给人家说是什么名字、型号?它还有别名吗,通用叫法叫什么?还有,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塑料,和它比较起来哪种好,我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是网络上搜来的。

网友:
PEEK聚醚醚酮,网上可以瘦到很多经销商,找他们就可以要到型号。
另外,俺也不懂塑料,不知道它和高分子聚乙烯的比较如何。sorry

网友:
PEEK我用过,我们用来加工电测试设备的测试头,以及高压充气设备内的零件,应该可以满足楼主要求,就是价格超贵。

网友(2007-12-15):
试试尼龙6吧,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30%玻纤增强的聚醚醚酮棒材,看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因为从你的用途分析,你要的材料是要求高强度,高耐磨,还得高刚性的,估计塑料材料很难达到你的设计要求。因为工程塑料材料或者特种工程塑料材料都是比强度高于金属材料,但很难有塑料材料的抗张强度、挠曲强度、刚性等方面能强过模具钢的。所以说,塑料材料很难达到你的设计要求和应用要求。
另外:你所说的UHMW-PE,不是高分子量聚乙烯,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它满足不了你的要求。高分子量聚乙烯的英文缩写是:HDPE(也叫低压聚乙烯)。对应的还有中分子量聚乙烯(MDPE),低分子量聚乙烯(LDPE,也叫高压聚乙烯)。

网友:
好像 HDPE 是高密度聚乙烯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LDPE是低密度聚乙烯low density polyethylene
MDPE是中密度聚乙烯middle density polyethylene
UHMW-PE 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ltra 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lene

网友:
应该采用复合材料,<头部是R,最后头部需要镜面磨!>这部分建议采用石墨,具体型号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相关标准选用,另外一部分建议采用粉末治金以方便和石墨有效结合.

PSZ如果想更换材料就要对各方面材料和工艺多了解,且需有一定经验,
否则容易走弯路...

网友:
<要求是和材料端面摩擦后不能产生刮痕迹!> 从另一方面讲A产品如果硬度>>B产品硬度,那么理论上就是:A/B产品相互摩擦后,B产品表面留有痕迹,那么从这点来看,产品材料的设计就不光是单方面A或B材料,而是综合材料和工作环境(润滑,温度,腐蚀性,频率,震动等等)的考虑了

网友(2009-08-07):
peek应该可以,另一个方法就是在你现在的顶杆上做耐磨涂层,这样应该可以解决,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试样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
有摩擦副就有刮擦,只是程度的问题,我猜想楼主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润滑环境,如果这样,需要用自润滑材料

网友:
试试PEI,强度很高,耐高温性能也很好,可以选玻纤增强的

网友:
楼上有些在乱说
2 e. _, ~  j' ?! j1 b玻纤增强的聚醚醚酮棒材不错

网友(2019-09-03):
PEEK,PET,UPE印象中这三种材料都超级耐磨,但貌似都超贵,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