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角度不够度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30):
我接触一台普通的液压折弯机,平时一般就折1,5或2,0的薄板,若要90度的话右边够度数,左边就不够,而且在一米内都有误差。用挠度补偿调整起一点作用,但翻1米78的长料时,还是角度不一样,请那位高手指点指点。这机器左右各有一个油缸。右边会不 会和左边的不同步那。

楼主:
少尉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在线  1#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7-9-30 20:25  只看该作者
折弯角度不够度数的问题。(请教)
我接触一台普通的液压折弯机,平时一般就折1,5或2,0的薄板,若要90度的话右边够度数,左边就不够,而且在一米内都有误差。用挠度补偿调整起一点作用,但翻1米78的长料时,还是角度不

网友:
应该是左右油缸不同步,关键是机械挡块的高度不同,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2007-11-21):
1.左右油缸不同步,需要机械调整;
2.上模或上模夹具可能变形

网友(2008-07-07):
1.左右油缸不同步,需要机械调整;
2.上模或上模夹具可能变形
3.一边液控阀有泄漏

网友:
有的折弯机带有同步油缸,位置在两侧,而真正的加载油缸在中间,使用前将同步油缸充满油,充油前要排气,操作面板即说明书上都有。如果左右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可以照此处理。如果还不行,可能是同步油缸开始漏油,需要检修。一个应急的加工办法是,折弯后掉头再折一次,基本可以保证两侧一致。单件可以这麽做,批量效率就太低了。

网友:
上刀夾塊高低不一, 上刀壓板不直都會出現此問題, 尤其是低價的折彎機常出現此現象.

建議找廠家校正

网友(2008-08-23):
下模磨损了也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