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油缸,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9-30):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画的油缸,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下总图(用CAXA看的,转换中无数字),总图设计应该在原始位置,行程和安装距要标注。件1和2在焊接是可能会塌下去(边缘5mm较少了一点),活塞处和导向套处考虑用导向环(支撑环),活塞于活塞杆连接多画了线,件17和8连接画了虚线,在加工中一般要留下钻孔的锥度。

网友:
行为公差的标注多看看手册,密封圈沟槽棱倒圆R0.2
导套有标准件,不需自己加工
活塞中间间距很大,为何、不用支撑环?
活塞杆表面镀铬,行为公差没有
只粗略看了一下,基本功不够,多看看液压手册

网友:
液压件毛刺处理很关键,缸筒孔口倒角15-20度

网友:
看样子是位新手,

网友:
速比为1.46,因而各处应力值较大了点(但不同的厂取许用应力值、安全系数不一定相同)
应力值都在一定范围内,看来应都计算过的
1.活塞杆缩回时,导套可能会被带出来(除非你们以前都是这样做)
2.缸盖140直径未标,100标了2个同轴度,90.2,90.5建议标同轴度,长度方向尺寸链的标注方法可以改一下,
3.缸底薄了,不开130x20台阶时可以,缸筒也薄了(有26Mpa),工作速度高的话油口小了
缸尾部2-11孔小了,
5.活塞159处倒点角比较好
6.圆螺母处M56x2
7.活塞镀黄铜或铜合金我没试过

网友:
设计 的那个对油缸设计还没完全熟悉,但是否是楼主设计的?
另小腔油口处缸盖可以加点台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我不懂  也看看   希望能在上学点

网友:
最好设置放气口以便于安装调试时使用

楼主:
还请大家继续就公差、热处理等方面说说

网友:
谢谢大家我学到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