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换向阀通电后下压震动太大,请教

楼主(2007-10-01):
两位四通液控型(内控,压力对中,弹簧偏置)电液换向阀,通电后下压震动太大.请教各位前辈指点如何处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电液换向阀是什么机能的阀芯,对于内控电液换向阀,部分机能的阀芯易卸压使控制油路压力降低,出现震动。

网友:
在先导阀和主阀之间加一个叠加式单向节流阀,调得越小,主阀冲击越小。

网友:
第一,以后发贴时,文字用语不要用口语,如你说的"下压".否则会使人误解.
第二,叙述时一定要全面,把工况或者执行机构的动作描述的清楚一点,因为不一定是阀的原因.
如果懒得不想多写,干脆就别问!

网友:
在先导阀和主阀之间加一个叠加式单向节流阀,调得越小,主阀冲击越小。
注意:阀芯换向有时间差,可能造成有误动作,必须应考虑注意

网友:
一般先导后换向的哦

网友(2011-04-25):
不错啊 方法 有机会试试 我们用的就震动太大了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系统压力是多少?感觉应该是换向冲击造成的了,像上面说的,加节流阀或者加阻尼也可以。

网友:
震动是有的...你说的大  是哪种程度就不知道了  我们用的是atos的  换向的时候也是的  那都是属于在正常的范围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