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选择:功率较小,频繁启动,可以制动、反转和调速---[请教]

楼主(2007-09-06):
设计了一种家用的自动化设备,要求功率较小,频繁启动,可以制动、反转和调速。

选用什么类型的电机比较合适?

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步进电机.

楼主:

谢谢反引力大侠!!

网友(2007-12-24):
小永磁马大就行,德昌电机you!

网友(2011-04-09):
  有没有高手知道的撒  不要保留撒

网友:
伺服电机应该是最适合的,但价钱比步进电机要贵些

网友:
和楼主一起期待答案.

网友:
三相同步永磁电机,电梯上的能有那些功能,不过是大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