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渐开线齿轮齿顶圆和基圆上的齿厚?---[请教]

楼主(2007-07-24):
我需要计算一个模数m=2,齿数z=20,压力角为20度的渐开线正齿轮的分度圆齿厚,齿顶圆齿厚,基圆上的齿厚。

现在,我只会算分圆上的齿厚,其余的都不会,请教楼主如何算另外两个。

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先算圆心角!
分圆齿厚的圆心角加两个inv(a)就是基齿厚的圆心角。
分圆齿厚的圆心角减两个(inv(aa)-inv(a))就是齿顶厚的圆心角。
接着算齿厚需要我解释吗?

其中inv(aa)齿顶压力角渐开线函数,aa=acos(da/db)

如果上面的有疑问欢迎提出

网友(2007-08-27):

教科书上有个公式,是计算任意圆齿厚的,将它换成齿顶圆或基圆直径即可。

网友A(2007-10-01):
关于齿顶圆齿根圆齿厚的计算公式

关于前面社友需要的齿厚计算公式,附件不能贴,只有发新帖了。

网友:
在快捷回复里不能贴附件,点回复就可以贴附件了。

网友(2008-05-12):
好,我正需要这个!!!!!!

网友:
终于找到任意圆齿厚计算公式了,谢谢4楼

网友(2008-08-29):
引用 网友A:
关于前面社友需要的齿厚计算公式,附件不能贴,只有发新帖了。



请问 公式中的任意圆压力角怎么算?

网友(2009-03-24):
我觉得大家按照2#松版主的理解是比较好的,记住一个公式不如理解算法的本质。

网友(2010-04-29):
回复 网友A:

    东西我先看了,谢谢~~~

网友:
你可以试着算一个,再用图画出来核对一下

网友:
S=Scosa-2RfINV(aa)
我记得是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2010-07-02):
用专门的软件算,论坛里这种软件不少

网友:
支持版主阿松,很好理解,学习了

网友(2010-12-01):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
大家参考看看,呵呵……

网友(2011-03-31):
都不错,学习了,谢过了,提高中

网友(2011-06-21):
想下来看看,但没有积分,怎么办?

网友:
17#的图片太给力了!!

网友:
教科书上有个公式,是计算任意圆齿厚的,将它换成齿顶圆或基圆直径即可。

网友(2011-09-28):
什么计算齿根圆直径?

网友(2012-11-09):
图片非常的好,很形象直观,很有用。多谢多谢!

网友(2015-05-04):
没有威望呢,刚好需要这资料。

网友(2016-03-30):
多谢有很多的大神可以解答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