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上镀硬铬结实吗,在轴上镀,能保证圆度吗?

楼主(2007-10-01):
问题
1.黄铜上面镀硬铬能结实吗,如果在轴上镀,能保证圆度吗?
2.如果外协电镀加工,需要局部电镀(有些螺纹不镀),还需要自己提供工装吗或辅料吗?

网友:
1黄铜的膨胀系数与其他多数金属相差较大,易造或镀层脱落
黄铜一般是镀装饰铬处理,
黄铜镀硬铬,由于运动和摩擦产生热量易造或镀层脱落,如没热量产生,可以镀硬铬
2一般由电镀厂负责保护

楼主:
谢谢版主,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