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薄板移动式点焊机,点不牢固---请教

楼主(2007-10-01):
大家好,我有一台薄板移动式点焊机,是2*2的,但一直没派上用,机器没问题,就是点不牢固(用的镀锌板)。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肯定是电流有问题啊
2*2
你看一下电流9000通电时间25-28cy就可以了

楼主:
--遥远的爱

电流和时间我都调过了。另外我听别人讲过什么要磨铜棒这些,我没听明白,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调整上下电极之间距离(太开了)

网友(2010-11-09):
首先电极要对中,电流和时间调好后,就单调压力, 适当加大压力。压力小的时候点焊可以看见很多飞溅甚至有火花。

网友:
工艺参数不对吧,或者板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