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校平---请教

楼主(2007-10-01):
大家好!8mm厚钢板,剪成1000mm*60mm后,绕曲和弯曲怎么用简易设备校平?
谢谢。

网友(2008-05-05):
我也想知道

我使用的2mm厚的钢板,直径700mm,抛丸处理后变形,不知用什么简单的校平办法?望高人指点

网友:
1楼的问题我做过,是最原始的办法,
一头夹在虎钳上,另一头用活动扳手扳,肉眼看平整后即可,不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我们这里下料后变形的板,如果薄板直接外力矫正,厚板就加热后外力矫正。

网友:
同意"曲阳"的说法

网友:
用多辊校平机

网友:
按楼主所说不平度在1-2毫米还可以校,如果精度高请选好的平的板料.

网友(2008-11-07):
用榔头可以矫正 不过师傅的手艺必须很好 我们6mm的2024板材拉弯后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多辊校平会不会影响板材尺寸?

网友:
人工抓住一头在木板上摔打。

网友:
多辊较平需要设备特殊点吧?

网友(2009-03-30):
2楼的问题可用多辊校平机校平。

网友:
贴个简易的图片给大家看看吧,这个是风割之后的材料校平;

网友:
如楼主所说的尺寸这么小的板条,手工敲应该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有轻微变化并且感觉板材有变硬现象,成形过程中反弹力增加。

网友:
我使用的2mm厚的钢板,直径700mm,抛丸处理后变形,不知用什么简单的校平办法?望高人指点
引用 网友B:

2楼用的是否滚道式钢板预处理机?我们也是用这种设备处理钢板,但抛头没那么大,直径420mm,上下各12个抛头,目前国内最大的钢板自动抛丸机用了56个抛头,速度每分钟达到30米以上,处理2mm钢板几乎没有变形。当然,如果抛头数量少,速度慢的话肯定会有变形,可以从磨料配比上改进(成本或许会高点)尽可能的少用或不用钢丝切断,改用钢丸和菱角砂,另外如果对密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可以提高处理速度,另外抛头角度也是影响板材变形的关键。如果确实无法改变现状,那么打砂后可以对钢板进行多棍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