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地脚固定方法?-(请教)

楼主(2007-10-02):
cy6400b型车床搬家,但新地点地基没有地脚螺丝孔,怎么办?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最好还是打一下地脚吧!也浪费不了多少时间!不然影响加工精度!

网友:
从外面找个打孔机(或专业打孔的)在地面上打1500~200mm孔,打透水泥,再向下挖100左右,下面扩大一点就可以安装浇水泥了。

网友:
是150~200mm孔,失误。

网友A:
我认为楼上网友推介的地脚固定螺栓孔太小了,我们一般最小要500×500,深也要500mm

网友:
我就简单了,把床子调好后用混凝土固定,不打地脚,不过不推荐“正规”厂家使用,呵呵。

网友B(2013-11-27):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上网友推介的地脚固定螺栓孔太小了,我们一般最小要500×500,深也要500mm

说说具体流程吧,怎么保证6根螺丝完全无障碍的把车床放下,我这也是挖个方形的坑,就是不好保证螺丝位置,用木模会不准,先把车床放下,水泥工人无法把地基弄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说具体流程吧,怎么保证6根螺丝完全无障碍的把车床放下,我这也是挖个方形的坑,就是不好保证螺丝位置, ...

1、做大基础时在机床地脚孔处预留个小方孔,而且要上小下大;
2、大基础基本可以承受机器时,先把地脚螺栓放到方孔下,穿好垫板及调节块,再坐机器在上面,之后就可以灌水泥浆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做大基础时在机床地脚孔处预留个小方孔,而且要上小下大;
2、大基础基本可以承受机器时,先把地脚螺 ...

分两次浇灌呀,我们是一次浇灌,直接挖个大方坑。如果用小方坑,那和水泥地上打洞有什么区别呢,直接叫人打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