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上刻印产品编号的设备---请教

楼主(2007-10-02):
各位业界同仁,有在零件上刻字或打印产品编号的设备吗?请介绍一下。

本人最近遇到车间中和多类型的零件需要打印编号,编号须有深度0.2mm左右,以前一直用钢模打印,但产品壁厚又较薄,易变形,手工电刻深浅难控制,且字迹因人而异,望大家多给意见!!

网友:
零件上刻印产品编号的设备

可以考虑腐蚀法,你看如何?

网友:
如果零件表面光洁度较好的话,可以选用电化学打标机。

网友:
气动针式打标机或激光打标机是完成这种任务的较好方式。
气动打标机目前的市场价格只要1万多。

网友:
用激光好一些,但要看老板愿不愿意了,虽然贵一些,但其编号方便且质量好

网友:
用气动针式打标机或激光打标机

网友:
气动打标机较好,比较经济,消耗品少,济南有很多厂家在生产。

网友:
气动针式打标机适用于各种薄形软质铭牌刻印.

网友:
我公司倒是用激光打标机来着,但太烦琐了。

网友:
激光打标机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取决于零件的大小。楼主说公司有很多的产品需要刻字,如果对于刻字的区域要求很严格的话,就需要做一些相应的定位块。

网友:
激光打标对于深度0.2来说成本高,建议选用气动打标

网友:
用样冲撒!!!纯手工!!!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市场看看先,看来气动打标机更经济些阿

网友:
可以采用电腐蚀\气动\激光打标机
其中电腐蚀不适用于零件表面粗糙度较高,易产生锈蚀;气动和激光打标机都可以连续打印,不过激光打标机的后期维护成本较少,而气动打标机须定时更换打印头,不过自己可以修磨

网友:
我们公司是使用激光打标机的
效果不错

网友:
我们今天才看了宝马生产线的视频,里面有一种给发动机打标签的机器,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什么,视频是从56.com上搜索来的,老师讲中国厂商一般采用那种先刻在铝制品标签上,再固定在机器上的方法,简单而且成本低,不知道这消息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2007-11-21):
用激光打标机是很好的选择,然后根据要打标的零件做些定位件即可!

网友:
可以选用电火花刻字机(价格二百左右一台),刻之前有开关选择黑、白两种颜色。

优点:任何金属上都可以刻字且不伤金属表面,耗材成本低(有配套刻字针,市场价1元/根)

缺点:需要人工操作,字体的美观程度取决于操作者的熟练程度。

网友:
我倒是支持害怕伏枥元帅的建议。气动打标机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
我单位用电火花刻字机,便宜,但为手工刻字,不美观且痕迹较浅。市场调研后气动打标机较好,但不适用于电刻硬度较高零件(HRC58-62),激光打标机针对有硬度金属材料很好,但是价格太高,且后期维护更换备件较贵。给你提供参考。

网友:
用气动针式打标机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2008-01-01):
激光打标机是最好的选择,也可以考虑用字模压印标示。

网友:
楼主如果是回旋体的,可以考虑做字模滚压。
我们产品上还是用钢印人工打,,
问一下大侠吗,打出来是用一个接一个点的连接出来的,那是气动的吗,,最深可以打的直径及深度,,

网友:
我公司用的先进的是激光的,我感觉用喷码的更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参考激光打标机,那个很好用,并不烦琐

网友:
同意四楼意见

网友(2008-02-02):
可以考虑用丝网印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公司用过,深度比楼主要求的要深啊

网友:
激光打标机~~~

网友:
激光打标机常用。气动打标机是否会造成现场很脏?

网友(2008-03-03):
气动打标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价格不搞,而且打印的效果也不错(硬度HRC60以下的工件)。

网友(2008-04-04):
气动打标机针头硬度为HRA92,可以打印工件的最高是多少啊?

网友:
把电火花刻字机的电笔连在气动打标机上怎么样?
硬度解决了,规范美观也解决了

网友C:
楼上朋友 ,气 动 打 标 机 的 针 头 可 是 有 硬 度 的 ,是 用 压 缩 空 气 来 驱 动 的 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朋友 ,气 动 打 标 机 的 针 头 可 是 有 硬 度 的 ,是 用 压 缩 空 气 来 驱 动 的 哦 .

我知道啊,不过可以不可以让针头不动作呢??呵呵,肯定有出故障不动作的时候~人为制造一下就好了啊
还有,弄个弹簧来控制针头和工件的压紧力度

网友:
用激光打标机,
前几天正好有个大族激打的业务员来俺公司推销过此产品,
效果的确不错,
完全能达到楼主要求!
借价格有点偏高,
要9万元,
就要看楼主的老板肯不肯掏钱了

网友C:
你 的 想 法 不 错 .不 过 总 觉 得 不 可 行 .
电刻机 的 针 头 不 知 是 何材 质  ,它 是 利 用 电 火 花 原 理 ,其  工 作 状 态 应 该 是 与 与 工 件 接 触 而 不 能  承 受 力 的 .气 动 打 标 机 则 是 针 头 靠 运 动 冲 击 工 件 而  形 成 字 痕 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 的 想 法 不 错 .不 过 总 觉 得 不 可 行 .
电刻机 的 针 头 不 知 是 何材 质  ,它 是 利 用 电 火 花 原 理 ,其  工 作 状 态 应 该 是 与 与 工 件 接 触 而 不 能  承 受 力 的 .气 动 打 标 机 则 是 针 头 ...

你说的电刻机是不是又叫电笔?我们考试的时候监考用这个来给工件做标记,所以压力应该很小
.气 动 打 标 机我理解成是一个没有多大力量的小型的,不需要旋转主轴的数控铣床是不是也可以?我们单位是用这个东西打样板标记的.我看那动力头跟风镐一样的突突突的.
如果让.气 动 打 标 机的动力头不运动,他是不是就可以看成主轴不转动的小型数控铣?
把两者连起来,用一个弹簧,靠弹力来调节电笔和工件间的压力,因为动力头不运动,所以这个压力是静压力.
只要选择的好,不会损害电笔的是不?
这样,不就完成了么?
呵呵,我总感觉应该不很难的.很可能都不需要什么改造,只要用个紧固件把打标机的针头和电笔连接固定起来就成.

网友:
不过似乎打标机是靠针头的间歇运动来完成字与字的分隔的,如果这样,那就需要再想想法子改进了.让他在打字的时候伸出来,不打字的时候缩回去,
大概要稍微改动一下
呵呵,我电气不好,有设想,没法子行动

网友:
真感谢各位给予地充分建议 !不过本人能力有限,要改造恐怕还有些 难度实现 . 呵 呵
    我曾用过激光打标机 ,自已是体会激光打标机的好处 ,但其价格太贵 ,估计老板也舍不得的. 现在一直使用电刻笔 ,其电刻深度太浅, 易磨损  不利于标识管理 .后采购过电动打标笔 ,但由于工件硬度在 HRC60而无法使用 .后看到气动打标机介绍 ,就是不知其使用效果如何 ?

网友:
HRC60以上磨损很快的

网友:
楼 上 同 仁  ,是 指 气 动 打 标 机 的 针 头 磨 损 吗 ?依 你 经 验 一 个 针 头 可 打 标 HRC62以 上 工 件 多 少 件 ?如 更 换 费 用 多 少 啊 ?这 些 信 息 可 帮 助 我 决 定 是 否 选 购 .

网友:
至于速度,我也不是很清楚,等下个星期,我帮你问问吧

网友:
又 买 了 个 手 持 电 动 打 标 机 ,这 次 的 效 果 还 可 以 ,在 硬 度 60 以 上 的 工 件 上 电 刻 有 一 定 深 度 .也 不 贵 ,才 100多 .

网友D(2008-08-10):
激光的不错,国外好多零件上的编号都是激光烧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的不错,国外好多零件上的编号都是激光烧上去的

最重要的是通用性强,只要改动程序就可以了,但是成本较高

网友:
呵呵呵开眼界了,我们也要选一款用于铝合金产品上的打标机,现在可能倾向于气动的和电化学腐蚀的,不过化学腐蚀的编号有点烦,还在挠头呢哈哈哈

网友:
哎呀!都是银子在作怪啊!!!!!! 我们新的项目设备已经投下去将近一千万了虽然设备只有五台呵呵,后续的小设备投资开来也不小哦,烦恼啊

网友:
用电脑雕刻机刻出来比较好,我经常给客户做。更比较适用于编号的产品,但硬度超过HRC45以上的就不行了

网友:
气动打标机
激光打标机
这种设备多的很
就是一台电脑+个驱动装置
好象山东生产这种设备的厂家很多
我遇到的3个厂家都是山东济南的

网友:
怕贵就选气动的
估计几千块就能搞定
最多1万块
速度字体什么都可以调
自己设计个夹具
打字很快,调节气的大小就可以调节打字的深度

网友(2008-11-23):
如果零件表面光洁度较好的话,可以选用电化学打标机。有加工中心的话用小刀雕刻

网友(2009-06-11):
激光打标记最好用

网友:
激光打标记

网友:
激光打标机--最好
而且可以定位

网友:
上海汇众汽车公司里就有这种设备,很小巧,大概1米长宽0.5米,高度1.2米吧,去年去参观自动焊接设备时见过,他们是用来打前悬架主梁上的编号的!速度超快,12个字母,不超过20秒!有电脑控制,可编程的!

网友(2009-12-15):
用气动针式打标机即可,我们公司就用这个。

网友:
气动针式打标机或激光打标机

网友:
我见过一个日本的,是用机械的,电机传动,可以调比率的,不过要字模的。

网友(2010-10-08):
激光打标机  很方便 但维护很麻烦 易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