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轮胎压力中央控制系统

楼主(2007-10-02):
俄罗斯ZIL生产的一种车型中有轮胎压力中央控制系统,据说也只有战车中才装有此系统,国内的车上好象都没有配备此系统,请有接触过此方面知识的大虾近来发表发表意见!

网友:
我了解一种轮胎压力监测系统,是基于轮速的轮胎压力监测系统.在ABS系统中,车轮上装有轮速传感器,ABS的ECU通过对比对角线上的传感器信号差值,超过预定范围的差值时,可探测出胎压降低.

网友:
好像美国的车轴厂商都有这种车轴吧,功能就是 波浪涛涛 所说的那样,当初我们的客户提出要求是还要能自动轮胎充气,我向厂家询问过,但是最后我们客户没有下订单,所以没有见到实物。

楼主:
据说这种系统还能够自动轮胎充气的,保持轮胎气压一定的恒压范围内,我也没有见到过整个系统。

网友:
我曾看过Rockwell关于中央控制充气系统的介绍,在欧州挂车上已采用,他们采用主要是人力成本比较高,维修和维护费用可能比安装此单元成本还高,所以都希望采用一些新技术来提高不间断行驶里程,这和中国的国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些新技术在目前来看推进是缓慢的。
附图是原理简图:

网友:
G766115网友好!

你附件中的图我看了,非常好!收藏,谢谢!

我感到:一个静此的“充气系统”,向高速旋转的车轮实施充气,
其难点是“高速旋转物体与静止物体的密封”问题!

我想知道这部分的具体结构,你能帮我找到相关的资料吗?
我将你的资料转成图像资料上传在附件中。

谢谢!

syw   071031---06.25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我想这也是他们技术的关键点。

网友(2007-11-14):
几位网友好!

我找到答案了,在下面的链接处“wdhpump网友”提供的资料中有
这方面的解决方案。

syw    071114---15.38

机械密封的类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mp;extra=#pid226760

网友(2008-06-24):
我10多年前在沙漠中见过可自动充放气的特种车辆,站在轮胎前比我还高,足有1.9米的直径.据介绍说是德国产,其性能十分优越,可在约30度的斜坡横向行驶(单边放气实现),遇到流沙地段可自动放气通过后又自动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