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或者消除铝合金阳极处理时的电极触点的痕迹---请教

楼主(2007-10-02):
在铝合金阳极处理时,装夹工件的时候电极都会紧紧的把工件夹住,在氧化完毕之后都会留有一些痕迹,虽然一般都会夹在不起眼的地方,但是对一些要求苛刻的工件,就连这一点痕迹都不允许出现,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或者消除这种痕迹呢?

万分感激!!!

网友:
nhzl网友好!

如果是平面体,就夹持端面。

如果是六面体,就夹持棱线。

syw  071006---08.48

网友:
2楼的讲解说到点子上了
1楼是位搞阳极氧化专业人士,所以他提出的难题看似很简单其实是个超极难题.要装夹就要留下印痕
从电镀挂具与夹具,镀件的绑扎等方面想办法,尽量做到印痕小,隐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例如一些管状工件,内部的装夹痕迹,客户给出的样品的确做到了看不到任何装夹痕迹,这样使得我的压力很大,不知别人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2007-11-14):
你可以采用小挂点撑起来

网友:
个人认为,样品在阳极处理时,采用的是在螺纹处装卡的方式,然后进行处理的,
螺纹处装卡还要是多触点,的方式,为的是让接触面尽量小,但又要满足通过电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