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外材料问题

楼主(2007-10-02):
英国图纸上材料栏内有以下材料,不知对应国内是何种材料?谢谢!
S96
S98
T72
S154
B.M.S.
WDS
还有日本的SS41

楼主:
请知道的大侠说一下,哪怕一两个也行啊。

网友:
ws96
Subcategory: Lead Alloy; Metal; Solder/Braze Alloy

Component    Wt. %

Bi 52
Pb 30
Sn 18

如何够用吗?

网友:
Material Notes:
SS4004P, SS4044P, SS4120, SS4155, and SS4179 primers are formulated for use with GE Silicones RTV silicone rubber adhesive sealants.? GE Silicones one-component products offer primerless adhesion to many substrates.? Primers are used to help promote adhesion to difficult-to-bond substrates.? For most GE Silicones two-component products, a primer is required when an adhesive bond is needed between the silicone rubber compound and a non-silicone surface (see table below).? All primers are one-component products requiring no mixing and are supplied ready-to-use as easily pourable solvent solutions.

SS4120 primer helps promote adhesion of GE Silicones addition cure RTV`s and is used where clarity is needed.

Recommended for 1 and 2 part addition RTVs.

Key Performance Properties:

One-component - no mixing
Simple handling procedures and equipment for easy use and low processing cost.
Dry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ambient humidity conditions
Helps promote adhesion to many substrates
SS4044P, SS4120 and SS4179 primers are transparent to preserve visibility of colorless products.

Physical Properties Metric English Comments

Specific Gravity 0.82 g/cc 0.0296 lb/in?
Solids Content 3 % 3 %

Thermal Properties

Flash Point -0.5 ?C 31.1 ?F  Pensky-Martin Closed Cup

Processing Properties

Dry Time 0.5 hour 0.5 hour

Descriptive Properties

Color Clear, Colorless
D.O.T. Label

网友:
cs154

Colorite Polymers CS1542OR Wire and Cable Jacket Vinyl Compound
 Return to last search

 Printer friendly version Add to Folder:
 Download to Excel (requires Excel and Windows) Material suppliers

Subcategory: Polymer; Thermoplastic; Vinyl

Material Notes:
Description: Colorite specialty wire and cable compounds feature low smoke properties, excellent flame retardance, low temperature flexibility, and resistance to abrasion and chemicals. All are available in UL and non-UL grades. In addition, the engineering-grade thermoplastic elastomers we offer can stand up to the most demanding applications . . . while providing the most desirabl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at a cost that?s more affordable than ?ordinary? elastomers.

Typical Applications: SPT, SJT, SVT. Nonmigrating and oil resistant.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Colorite Polymers.

Click here to view available vendors for this material.

Physical Properties Metric English Comments

Specific Gravity 1.42 g/cc 0.0513 lb/in?  ASTM D792
Loss On Ignition 28 % 28 %  ASTM 2863

Mechanical Properties

Hardness, Shore A 80 80  10 sec; ASTM D2240
Tensile Strength, Ultimate 15.5 MPa 2250 psi  ASTM D412
Elongation at Break 290 % 290 %  ASTM D412

Thermal Properties

Maximum Service Temperature, Air 105 ?C 221 ?F
Brittleness Temperature -25 ?C -13 ?F  ASTM D746

网友:
SS41的答复

Material Number
~1.0040

Steel group
Structural and constructional steels

Symbol
SS 41; SS 400

Standards
KS D 3503 (1993)
Rolled steel for general structural purpo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