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件表面用什么砂才能保证细滑?

楼主(2007-10-03):
请问 各位大虾,铸铁件的表面用什么样的砂才能保证细滑、均匀的表面。一般的铸件表面都很粗糙,用很细的砂透气性又不好。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我见过的铸造厂都是用普通黄沙经筛选而得的细沙,这个细沙经水玻璃拌匀以后只用在零件表面一层,外层用黑沙,在沙箱做好以后,模具取出之前,先在上箱顶上用铁丝插几个透气孔,然后才分箱取出模具。

网友(2011-04-21):
180目以上的陶瓷砂,或者用陶瓷粉,透气性还是可以的,光滑细密的表面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那砂子就是贵,4000左右,我觉得是最好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要什么样的表面质量,铸铁件的话,40—70目的砂子,再加合适的涂料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铸件用40-70目的沙子做型砂就能满足一般铸件的要求

网友(2011-05-31):
学习了,感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铬铁矿砂可以的。。

网友:
俺公司的铸铁件也经常出现气孔针孔的现象,可能就是砂的问题吧

网友:
覆膜砂是可以的啊

网友:
我们用的黄沙,铸件表面粗糙度不理想,

网友(2011-09-14):
覆膜砂是不是铸件表面更好

网友(2012-04-13):
50-100目 砂子 合适的型砂添加剂

网友:
我觉得还是根据铸件的复杂程度、铸件大小、单价、客户要求再决定用砂,会好一点。

网友:
覆膜砂的外表质量很不错,仅次于精铸,如果对外观要求不太高的铸钢件可以使用覆膜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