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毛刺方法---[请教]

楼主(2007-10-03):
我公司有一个小工件圆形 中间一个2mm孔 边上3个3mm孔 内孔毛刺怎么去掉!~ 请各位大虾指点下!~谢谢!!!!!---[]

网友:
倒角,化学去毛刺,震动去毛刺

楼主:
感谢楼上的!~

网友:
首先要看毛刺有多大,如果大的话可以先用手工去除,再用化学去毛刺、氢爆去毛刺等方法

网友(2008-07-30):
采取成型刀具最合适!

网友:
有这方面的书,去毛刺,改天上传来给你看一下

网友:
去除毛刺

去除毛刺方面的书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件是什么样子的,一般的都是倒一下锐角就可以去掉了

网友:
可否滚毛刺,用沙子或专用磨料混和零件,在滚筒里滚
效果不错的

网友:
滚毛刺一般是去掉边角上的毛刺
LZ的是圆形零件中间的孔,我觉得用倒角就可以了,在台钻上去应该很快的!

网友(2008-08-31):
给你看给示意图就知道了

网友:
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做特殊的刀具

网友(2008-10-21):
这种特殊刀具有买吗?台钻能用吗?

网友:
有的。台钻可以用的。

网友:
我想试试,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买到?什么牌子的?谢谢!

网友:
你的电话是多少?
我的电话13914349745

网友:
化学去毛刺

若是因需去除的毛刺所处位置偏僻而不易处理的话,建议您采用化学去毛刺的方法,该方式去除不会受毛刺所处的部位限制。有兴趣了解详细信息的话,欢迎您给我电话(13862370866)或邮件(lzm0791@163.com)咨询.

网友:
用专用磨料滚抛去除毛刺,

网友(2008-11-25):
同意9楼10楼,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化学去毛刺原理是什么?会不会伤及工件表面?

网友(2009-09-23):
您好!

    请问您的产品是什么材质呢?
如果是非导磁材质:不锈钢、铜、铝、锌、镁合金等,我们的磁力研磨机可以用。
我们免费为您提供试磨,欢迎样品或来厂试磨
详细请登陆:www.kinghager.com

               外型尺寸         L600*W540*H998mm
                研磨槽尺寸       L420*W380mm
                工作电源         220V AC 10A(50/60HZ)
                机械重量         100Kg
                最大加工量       不锈钢、铜、铝、锌、钛(不导磁材料)  3Kg
                (参考值)       钢、铁、不锈钢(导磁材料)              1.5Kg
      KINGHAGER磁力研磨机--是利用磁场的力量,引导磨材(磁针)快速旋转运动而研磨工件,达到高效去毛边(批锋)、表面抛光、洗亮、洗净、去氧化膜、去烧结痕、去锈蚀等研磨效果。

精密小型零部件、不规则状零件:去除毛刺(毛边、批锋)、抛光、清洗、研磨同时完成。
磨材最小直径Ф0.3mm*L2mm 金属零件的孔内、管内、夹缝、死角、直角、螺牙等不规则部位精细研磨
工件相互不碰撞 研磨后产品绝不变形,绝不影响精度,绝不损伤表面
机器主要部件采用法国、日本知名品牌,机台运行稳定性强、效率高
研磨速度快,平均一次研磨时间约3分至20分钟左右,替换工作快,可在机器运转中进行。
成本低,磁针为半永久性磨材,消耗极低,唯一的耗材为研磨液。
机身防水防潮设计,操作简单安全,完全免技术,可一人多机操作
应用行业:
CNC、自动车件
医疗器械、航天航空零件
光电、电子、电脑、通信零件
精密冲压件、压铸件、粉末冶金件
金、银、铜饰品等

应用材质:
铜制品
铝制品
不锈钢制品
铁、碳钢类制品
锌、铝、钛、镁合金制品
金、银制品等

欢迎来样品或来厂试磨
提供免费试磨

网友:
电磨还行。

网友:
赞成9、10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