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如何手工研磨?---求助

楼主(2007-10-03):
求助:哪位高手知道,孔如何手工研磨,比如说用研磨棒,研磨的切削量是多少,如何判断孔跟轴芯的配合质量,急!

网友:
不知楼主所说的孔有多大,最近我们才做了一芯棒,手工研磨了直径为96.5mm,表面粗糙度0.01的孔.一般说来,研磨无切屑量可言,芯棒和孔的配合公差-0.10mm左右即可.
 无理论依据,仅供参考.

网友:
活塞式压力计,其中关键部件活塞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研磨,非常难加工。完全是靠经验和手感的,如果没研过,废品率是很高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帮忙,我的阀孔是8mm,要配8mm的阀芯,就象楼上说的,搞不好就是废品,各位能否传授点研磨经验.

网友:

LZ你好!
你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般操作工能加工的,做阀孔配套你要有加工环境,要是临时定单就蒜了,能不干就不干。要是量大你最好还是请一个工龄在5年以上的研么工,待遇要好就可以了。
加工需要的共装:直径5.5MM锥度1:100的研磨杆,直径7.95研磨套,研磨膏M28,
加工余量:0.04MM
质量:量具+经验保证

楼主:
感谢极品蚊子的建议!!!!!!!!!!!!!!

网友(2008-03-04):
需要加工此类工序的,可与我联系,13909163617

网友(2010-09-29):
研磨工龄5年,,如今失业在家,会手工研磨任何零件外圆内孔,光洁度尺寸皆能保证
有意者联系15862447292

网友(点评):
大哥,地址哪里?

网友:
在单位曾做过上海第803研究所的红鹰6号导弹的零部件一套
因受到单位排挤所以想换工作

网友(2010-11-10):
我是做气动测量的.我同意五楼的说法.比较具体.研磨我也是亲手操作了七年了.

网友(2012-03-15):
但是我还是觉得如花般美丽。假若所有的旧忆太够清晰的话,那么将会绊住我们前行的脚步;假若,所有的旧忆是空白的话,那么此生也会有很多的遗憾。那么,不如让它有着不够清晰,不够完整的断续在我们的曾经里回望。至少,我们去回忆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一股从内心甜起的清幽和恬淡。

网友:
研磨棒什么材料最理想?除了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