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6140车床拉键槽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7-10-04):
用CA6140车床拉键槽的方法,请教,谢谢。

网友:
最好能有图纸上来看看做什么样的键槽,还有就是批量如何,零件的大小,不然如何说?

楼主:
轴和皮带轮之间的键槽配合

网友:
太容易了,你在当地找名水平一般的车工就会。
现在说反而说不好,

网友:
我是在车床上拉油槽,直的,不过深度是有4MM,不深

网友:
这个可以自动走刀拉的。

网友:
插床
线切割
刨床

网友:
用加大螺距 和自动走刀

网友:
楼上正解!车床就是这样拉键槽的。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2009-04-01):
主轴怎么能让它不转呢

网友:
不对,不是这样的

网友A:
主轴挂空挡。大拖板挂上开合螺母,就可以实现了,速度可以在走刀箱调节。

网友(点评):
大哥主轴是和丝杠连的吧 如果主轴不转 丝杠怎么转 哪大托板怎么能懂?

网友:
没见过,不懂呀

网友:
别说个键,内齿圈也可以再车床上啦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太N了?!

网友(2011-04-02):
主轴不转,丝杆和光杆是不会传动的

网友:
用的是CA6140

网友:
主轴挂空挡。大拖板挂上开合螺母,就可以实现了,速度可以在走刀箱调节
这个是可以,但是主轴还是转啊,工件会动的。

网友:
那是不是装两个鸡心夹头
主轴就不会转动了呢
个人意见,没有操作过
车床上加工键槽,第一次接触

网友:
主轴用活顶针工件就不会动。

网友:
用自动走刀,在刀架上装刀

网友:
用车床拉太慢了!!!

网友:
铣床加工倒是常见,车床加工没见过

网友:
如果是临时加工一个或几个皮带轮的键槽,可以把转速挂到最低,不开动机床把刀装到刀架上,开快走刀来插就可以,但机床刚性要足,更重要的是不能长期搞,偶尔少数还行,插小的键槽不要太大,否则伤机床。

网友(2013-05-16):
引用 网友A:
主轴挂空挡。大拖板挂上开合螺母,就可以实现了,速度可以在走刀箱调节。

这个主意不错,回头我试试。
我刚看到,有好一段时间没来这里了,不好意思迟来的道谢。

网友:
听起来有意思,等试试

网友:
有视频吗?上个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就是像皮带盘那样的普通平键?如果是,用白钢刀磨成型刀,对好中心高。主轴挂低档,手摇动大托盘就可以了。大批量建议还是上插床。

网友(2013-08-31):
威望不够,继续发帖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