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本色氧化如何表示?---求助

楼主(2007-10-04):
铝的本色氧化如何表示

网友:
你能否用文字表达呢!我们公司是用文字表达的,不怎么正规

楼主:
不是文字表示,是用字母表示那种

网友:
我公司一般就写表面处理栏内写本色阳极氧化或白色阳极氧化,因为氧化膜是无色透明的

网友(2007-11-08):
一般图纸上有“表面处理”栏的注明本色氧化(本色阳极氧化)、黑色氧化(黑色阳极氧化)、如果仅仅氧化不考虑其他还可以写“阳极钝化”或“钝化”也可以!现在一些表面装饰还可以有其他氧化色供选择。如果没有“表面处理”栏,可以在技术要求或说明上标注!!!

网友:
钝化(H.D),我们公司的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