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圆形的薄片排列成一卷卷的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07-10-04):
需要一种机构,其目的是让圆形的薄片排列成一卷卷的,
类似于饼干的自动包装的过程。但不同的是需要排列好的
薄片卷要竖立的排成方阵。然后会有传送机构把它们送到
动态称那里去称重。圆片是通过震动盘一个个出来的。关键
是机构的适应性要好,因为圆片的直径相差较大30mm-45mm
都有厚度大概在1mm-3.5mm之间。
刚出学校还是个新手,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请问震动盘震出来的薄片是怎么放的最好是有图面在上面,还有一些技术要求,包装的要求等等,我可以找同事帮忙想想

网友:
你去一家生产饮料罐的企业看看。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圆饼形的金属片出来的时候是水平的线速度大概是0.35m/s。
要求是让他们在一个方形无盖的盒子里以10个一叠为单位排列成为10*10的方阵即1000枚,盒子的大小是按照圆片量身定做的。以直径40mm的为列,盒子大约是405*405mm的,边高为30mm

然后会有已经有的机器给盒子盖上上盖用打包机打包,这部分比较容易设计已经在作了。

问题是盒子是客户要求定做的不能随意改,现在还是人手工放。以后肯定不可以的。

网友:
如果圆饼形的金属片的正反面不做要求,用振动平台就可解决

楼主:
请问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解释,振动平台如何能够让他自动的叠好排好?

网友:
有点恐怖,在盒子里有好几碟啊 谁知道光碟的包装方式的,拿来讨论下,谢谢

网友:
可以用圆振动盘振动出料,在直线振动器的底部开相应尺寸的槽以让相应的圆盘掉出。圆盘掉在狭窄的斜槽里以滚出,最后用真空吸盘吸到相应的纸盒里。

网友:
大家还记得麻将桌是什么洗牌的吗?

是通过磁性   那么我大胆的设想一下  如果通过一定的磁性是不是可以达到楼主需要的这个答案呢?

网友:
老腰说的有道理,不过在一个盒子里要放100叠,在放后面的时候会不会有干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