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度分析实例,求助

楼主(2007-10-04):
最近在学习自由度的分析!学的是一头雾水,想恶补一下!
各位大侠能否给点自由度分析实例,或者是一些参考资料!我都快崩溃了!
还有怎么区别不完全定位和欠定位!小弟我先在这谢啦!

网友:
这是机械原理开篇就讲的知识,今后学习机械工艺或夹具课要用到。
具体可以看一下机械原理教科书。

网友:
找本机械加工工艺基础方面的书看

这种书很多。
至于判别不完全定位和欠定位的方法,先要弄懂两者在定义上的差别。
不完全定位:没有将工件的六个自由度全部限制,但已经能满足工件的加工要求的定位。
欠定位:工件实际被限制的自由度数少于理论上应予限制的自由度数,不能满足加工要求,此时的定位就叫欠定位。
因此,能否满足加工要求是两者的根本差别。也就是说,当工件在没有被限制的自由度中发生位置变动时,是否对加工结果产生不允许的影响,是判断不完全定位和欠定位的关键。

网友:
多看些人家分析的实例,就应该差不多了,如果实在有问题,想不明白,和同学讨论下,或者请教老师,相信比你求助网上有效多了,是不是??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我去吃书了!

网友(2012-09-01):
机械设计 手册上有计算

网友:
我也期待这方面的知识,可是我们这的一位工程师说那东西没多大用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求解释

网友:
多看看书就可以了。不是干结构设计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网友:
用处不算太大

网友:
机械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