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具设计

楼主(2007-10-04):
我厂产品需要全检,型号很多,但是有共同性。主要检测产品长度!产品长度在10到60毫米内,外径1到6毫米内。要求长度工差正负3丝,想设计或者求购一种量具,能快速准确自动化测量。每分最好能测量60只以上,有没有社友见过或者能设计这种量具?大家谈谈设思路!

网友:
LZ你是想长度和直径一起量吗??

楼主:
只量长度可以了,能一起量最好。还有一产品,外径3毫米长60,两头各有外径1.5长3毫米的台阶,中间54的长度要求大批量全检,有什么高招?工差正负3丝内!

网友:
能把图纸放上来看一看吗?光听这样描述不是很清楚的!!
我们原来生产德国产品时也遇到过这样产品的,量具其实很简单!!

网友:
楼主测量长度可以用光栅反射的原理,有一种身高和体种测量仪你可以参考一下,它用的就是光的反射原理来测身高的

网友A:
購買分先機

有量具供應商可以做分選機全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量具供應商可以做分選機全檢

国内现在没有量具厂生产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楼上的,15万我就可以做自动上料自动分选的,甚至分成几组也没关系,直径尺寸测量一个截面或者若干截面。长度因为过于细长误差度大于0.003毫米,直径不大于0.001毫米

网友:
测量肯定没关系,可以做个专用检具,连长度和直径一起量,但可能做不到你说的那样,一分钟量60只.

网友:
骆驼可以的,如果你担心仪器测有问题可以分为长度、直径两个工位,60支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2007-12-17):
扬天测量,可以说说原理吗?

网友:
回楼上,原理很简单,直径检测部位和长度检测部位分成两个工位,工件进入检测部位由仪器自动进行,这个办法社区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两个测量部都采用比较测量,即事先用已经精确检定过尺寸的标准件校对仪器。节拍在每分钟60个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直径长度用一个测量部,由于零件太小且细长会很麻烦,节拍不见得比分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