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低频运转时发热很大?--请教

楼主(2007-10-04):
普通电机在低频运转时发热很大,这是什么原因?电机尾部的风扇就是为了去散热作用吧?

网友:
萧萧天竹你好

电机变频调速长时间工作在低频低速时不建议使用普通电机,应使用变频电机。
因变频电机不但采用单独的轴流风机强迫通风,还对电机内部磁通、铁心结构进行了优化。使电机在低速运行时具有较高起动转矩,且运行平稳,无转矩爬行现象。在电机高速运行时具有较高的过载能力.

网友:
普通电机变频调速时 后面风扇的转速就是电机轴上的转速,而变频电机是独立的风扇。低速时变频电机散热好一点。

网友:
晶体三极管在低频时自身消耗会很大, 就会带来很大的热量,

网友:
韦镓征你好

一般变频器的功率管都是使用IGBT,特小的变频器用三极管。现多数功率管都是模块式的。

网友(2007-11-04):
低频时电机后面的风扇基本不起作用,所以电机散热不太好;另外一个就是电机在低频时运行转矩稍小,如果还是额定负载的话电机可能会处于过载的状况,电流上升,会发热。所以一般在低频运行时增加一个强制风扇(轴流风扇),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风扇不起作用啊,
电机不是变频专用的

网友:
你是用工频电机加上的变频器吧,转速低了肯定要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