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8mm的内孔割槽---[请教]

楼主(2007-10-04):
各位大虾,如何在8mm的内孔割槽,内孔深60,槽的位置在50,要求加工方便,一次完成.谢谢

网友:
说得不太清楚 不懂

网友:
什么材料?槽宽多少,深多少?

网友:
这个槽还是半封闭的??

楼主:
槽宽10mm的,就是在孔里面的沉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说类似卡簧槽.

网友:
难度太大了,楼主可以用电脉冲试试

网友:
孔太小,镗刀没法进去,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用火花机来完成了,虽然慢一点,但加工量并不是太大

网友:
就是不知具体形状,
最好来张图纸,
还有具体要求

网友:
用普车就可以吧,不能使用合金刀,需要使用高速钢刀,刀杆直径5MM左右就可以了,刀刃宽度不要超过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槽宽10mm的,就是在孔里面的沉槽了.

槽宽10mm?图纸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