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24V选用30分钟的,性能如何?

楼主(2007-10-05):
时间继电器24V选用30分钟的,性能如何?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请把问题讲清楚。

网友:
楼主,时间继电器的选用主要是根据牌子、触点数量、时间的范围等参数!国产时间继电器温州大华的还算比较好。从时间方面讲,我觉得时间范围最好和所需要的范围比较接近。

网友:
时间继电器,30分钟,OK了,绝对没有问题的了,而且牌子有很多可供选择的了

网友:
大部分时间继电器的时间都是虚拟的,使用一段时间就不准了(根据使用环境),建议楼主还是使用进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