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大侠是做电缆的么?

楼主(2007-10-05):
现在需要购买一些电缆,又对电缆不是太熟悉,想找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对于电缆的一些鉴别方法

一般普通电线可以使用多股阻燃的RV线,电线规格有0.3、0.5、0.75、1平方。。。,可以观察一下电线的股数(即剥开电线外部的绝缘皮,数一下里面的铜丝有多少根即为多少股),股数多的电线质量比较好。还观察一下电线外部的绝缘皮是否有一定的强度。另外,可以看一下铜线的颜色应该很纯,如果铜线颜色发暗,则可能已经摆放过很长的时间了!

网友:
象多芯护套线使用阻燃RVV电线,屏蔽线使用阻燃RVP电线。我可以给楼主提供一家电线比较质量好的厂家:上海祖杰电线电缆,楼主可以去向他们的相关人员询问!

网友:
不是很了解。顶下了。电缆进口的话我可以帮到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现我想买些代号为YVC的电缆,不知道这种电缆是什么样的电缆,有哪些厂家生产?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