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度补尝的结构---请教

楼主(2007-10-05):
想了解下折弯机挠度补偿的结构,既可以由一侧伺服电机控制,又可以手动微调的那种.有没有没有朋友拆过.个人感觉应该是双层斜铁,这样才会有好的效果.
请教,谢谢!

网友:
如果还要手动微调,那买数控的就失去意义了~
当然,说明你技术高~

网友(2007-11-10):
你说的挠度补偿应该是斜铁挠度,另外还有液压补偿,你说的挠度补偿是双斜铁的且每出斜铁角度不同。

网友:
請問 双层斜铁 是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