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螺纹PT与R能不能互换用?

楼主(2007-10-05):
液压管螺纹PT与R能不能互换用?我在液压系统设计中,有些泵的出油口连接螺纹是RC,可是我们公司常用接头螺纹为R型的,不知道他们之间能不能互换。请教,多谢!

网友:
PT 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是 55 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规定为 1:16. 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6-2000,(见NPT螺纹PT螺纹G螺纹和公制螺纹的区别.doc)其实GB/T7306-2000中的标注就是,R Rc

网友:
Rc是 55 度密封圆锥内螺纹,

网友:
补充一下,R是55 度密封圆锥外螺纹,Rp是55 度密封圆柱内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