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NX非原版安装方法

楼主(2007-10-05):
NX4.0安装方法:

要注意: (1 安装UG必须在盘的根目录下。 2 注意解密文件更改,是否和你计算机名称符合 3 按步骤,先装解密文件,再装NX3.0或4.0 OR 5.0,然后再转换)
本人不推荐装到C盘,装其他如D时你把原来C:\Program Files\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开头的C修改为D,后面的不要动啊,否则对你的服务器又找不到了,呵呵

1.鼠标在桌面上右键点 我的电脑--->属性---->计算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把名称抄下备用(注意大小写)。

 2.把光盘上的crack下的文件ugnx4.lic拷贝到你的硬盘的去掉只读属性(鼠标点该文件右键-->属性,把“只读”前面的勾去掉,在存档前打勾)。用记事本打开ugnx4.lic, 将第1行中的name用你机子的计 算机名代替,例如我的机子完整的计算机名称是zhou,则改为SERVER zhou ANY 27000 (原来为SERVER NAME ANY 27000),改好后存盘备用。

3.安装光盘内的nxflexlm040,运行setup,语言用默认就行了,下一步,下一步,开始安装,会提示你寻找license文件,点击NEXT会出错,这时使用浏览(Browse)来找到你硬盘上存放的ugnx4.lic.继续安 装直到结束,目录路径不要改变,机器默认就行。

4.安装UG NX 4.0 , 开始安装,并选择Simplified Chinese(中文简体),按提示一步一步安装直到结束。(最好也不要改变安装目录路径)

5.在运行UGNX前,一定要先运行lmtools.exe,启动服务程序。首先复制硬盘中的ugnx4.lic到C:\Program Files\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里,打开-开始-程序-NX 许可-LMTOOLS 执行 LMTOOLS
 在显示的介面中点击config services点击path to the license file右边的Browse找到刚才复制到
C:\Program Files\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里的ugnx4.lic ,双击打开。接着点击窗口上面的
start/stop/Reread弹出对话匡点击“是”然后点击介面中的start Server 好了,服务程序启动完毕。
 运行UG NX4.0  !!!!!

 呵呵。如果你忘记运行lmtools.exe,会出现找不到服务器的错误提示,进不了UGNX,到时你不要找我哦!!!

 用记事本打开ugnx4.lic的方法:双击打开时会显示不能打开此文件,请选择从列表中选择程序,用记事本打开 OK!!!

UG4暂时还和vista不兼容!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在vista上运行UG。
一:改好NX4.0证书文件另存备用。
二:打开光盘,找到nx040_21文件夹,点击setup以管理员身份进行安装,安装分区随你自己定。
三:打开光盘,找到ugnxflexlm 4.0文件夹,点击setup以管理员身份进行证书安装。当进度条到一半时,会提示安装失败,你就可以退出安装了,告一段落。
四:打开你的安装分区,查看UGS 文件夹内有没有二个文件夹,一个是NX4.0文件夹、另一个是License Servers文件夹,如果有这二个文件夹,继续打开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文件夹,该文件夹内只有一个证书文件,就大功告成了。
五:打开UGS→NX4.0→UGFLEXLM,把里面的所有文件复制到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文件夹内。
六:打开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
点击lmtools服务器:点击Config Services手工进行设置。
Service: FLEXlm Service 1 改成 Service: Unigraphics License Server[uglmd]
Path to the lmgrd.exe 文件: D:\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lmgrd.exe
Path to the lmgrd 文件: D:\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ugnx3.lic
Path to the debug log 文件: D:\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ugflexlm.log
以上设置完成后,点击Save Service按钮进行保存。重新启动。
七:一定要重新启动,否则会出现“-15错误”。
八:打开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点击lmtools服务器:点击Start/Stop/Rerad手工进行设置。 互动Start Server以及Stop Server按钮,直到下面对话框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即可。
九:打开UGS→NX4.0→UGII→找到ugraf图标,把该图标发送到桌面作为快捷键,把桌面图标改名为NX4.0 。
十:点击 NX4.0 图标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运行NX4.0软件了。|
十一:点击开始→所有程序→删除NX4.0的文件夹。
要注意的是:(1)以管理员身份进行安装。(2)遇到防火墙,就要解除阻止。

安装后 UGS NX 许可 服务器的设置步骤:

1. UGS  NX  许可

Configure Service
          Service Name         Unigraphics License Server[uglmd]

Path to the lmgrd.exe file     D:\Program Files\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lmgrd.exe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D:\Program Files\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ugnx4.lic

Path to the debug log file     D:\Program Files\UGS\License Servers\UGNXFLEXlm\ugflexlm.log

以上是安装后 UGS NX 许可 服务器的设置步骤

大家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我看有人不会安装就发一下

网友(2008-01-26):
我怎么安装了UG可打不开,提示初始许可证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认下用户名等,看lic文件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看认证程序是否启动,没有就启动。启动错误就重新imread lic文件。

网友:
我安装了N次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
如果每次都按照同样的方法,都出现问题是正常的。

仔细看看一楼的,一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分析你的出错信息更重要。
一般安装主程序,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多在认证上下工夫看看。

提示下:千万不要安装在中文目录下

楼主(2008-03-21):
hehe UG大家用4.0的也要升级了哦,不然加工的地方出问题的,呵呵
怎么我发的这个没有人看,大家都会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