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管配合密封时,内螺纹用Rc和用G有区别吗?

楼主(2007-10-05):
PT 螺纹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6-2000,GB/T7306-2000上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有锥锥配合,也有锥管配合密封,当外螺纹是锥,内螺纹是管螺纹时,内螺纹用Rc和用G有区别吗?我对比了如Rc1/4和G1/4的形状,尺寸等都是一样的,(可能我对的标准上收录内容不太全)。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您好!
我手头只有GB/T7306-1987的标准,对比过两种螺纹相同,不过圆锥管螺纹有一些基准距离、有效螺纹长度及装配余量等数据,是G型螺纹所没有的。两者区别除螺纹形态之外,应该在此了。

楼主:
谢谢老马大虾,可能我的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我的疑问是,当外螺纹是圆锥螺纹,内螺纹是圆柱螺纹时,内螺纹用Rc和用G有区别吗?此时,内螺纹Rc和G都是圆柱螺纹,两者都是55度牙形角,P、 h、r等牙形参数均相同,哪Rc和G得区别在那里?

网友:
按这些数据分析,区别只是Rc比G多了有效螺纹数据。

网友(2008-08-12):
如果都是内螺纹 则Rc是圆锥孔 G是圆柱孔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假如内螺纹是Rp螺纹,手头只有G螺纹,是否可以替代R螺纹和Rp螺纹配合?

网友:
Rp和G是公差不同的两种圆柱内螺纹,不能完全互换。原GB4459.1-84中用G表示二者,不加区分是不合适的.Rp是用于螺纹密封的管螺纹,GB7306上有详细的规定;G为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对应标准为GB7307.现在使用Rp螺纹越来越少,一般使用为Rc/R组合(Rc为密封性圆锥内螺纹),1楼楼主概念不对。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啊!1楼楼主概念不对吧!一般为Rc/R组合(锥管)和Rc/R2组合(锥锥)。
c是密封性“圆锥”内螺纹

网友(2008-10-23):
应该是 Rp/R1(锥管)和Rc/R2组合(锥锥) ,R是圆锥外螺纹。
但我现在有点不明白的是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是不是真能密封了 ?
我们一般用时还加生胶带

网友(2010-01-25):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好。
一般不加密封填料的是干密封管螺纹,英制管螺纹体系中没有干密封管螺纹.
就是美国内部,也不一定干密封的都能加工后直接密封,内部都是有调整的,而且是对外保密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1-03-06):
R1、R2螺纹、G、Rp螺纹、Rc螺纹区别总结2009-08-31 19:23    G 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 代表圆柱螺纹.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7-2001

    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的标准GB/T7306.1-2000;

    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的标准GB/T7306.2-2000;

1、圆锥外螺纹特征代号:

    与圆柱内螺纹配合(旋合)的圆锥外螺纹特征代号为:R1,如R13;

    与圆锥内螺纹配合(旋合)的圆锥外螺纹特征代号为:R2,如R23;

2、圆锥内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c,如Rc3/4;

    圆柱内螺纹(55度管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p, 如Rp3/4。

3、内外管螺纹只有一种公差带代号,因此省略不标。

4、螺纹副:尺寸代号只注写一次。如

    Rc/R23/4,Rc只能和R2旋合;

    Rp/R13/4, Rp只能和R1旋合;

5、R1和R2的区别:待继续。

6、左旋时

网友:
GB/T306-1987和GB/T307-1987是拿来的,米国的,关键点是保密的

网友(2011-06-16):
回复 网友B:

你把RP说成RC了,RC是55°密封性圆锥内螺纹,RP是55°密封性圆柱管螺纹。RP和G的区别:1 .G有内螺纹和外螺纹,RP只有内螺纹。2.中经公差带不同。RP公差带平均分布零线上下大小相等+-多少,G的中径公差带是0+多少。 密封主要是靠圆锥外螺纹挤压内螺纹产生过盈而起密封效果。密封从外螺纹的基准平面开始的几扣,后面的旋合余量是为前面那些误差起的一个保护作用,即使内螺纹中径超差也是可以密封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一点没错,支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RC是密封性圆锥内螺纹,而G是非密封性圆柱螺纹,R(密封性圆锥外螺纹)和RC可配合密封,不能和G配合会漏油,R和RP(密封性圆柱内螺纹)配合密封。

网友(2013-07-13):
一直觉得很乱,都不知道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