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设计时忽略了F2作用力,求改进方案

楼主(2007-10-05):
由于设计时忽略了F2作用力,使用过程中在气压稳定的情况下存在F2不稳定,求简单有效改进增压方案,请各位大师赐教.% T( ^( Z6 F1 i8 H/ L
气缸:内径40行程400

楼主:
我想加一个气缸,加强F2向右推力,不知各位大师还有好的建议没有,刚学设计,没有多少经验,请大家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懂F2不稳定的情况是什么,是不是它的左右移动速度不稳定啊

楼主:
F2作用力小了,要求增大

网友:
看来加大气缸缸径是根本的办法。

网友:
更换相应大的气缸比你其它方式节约成本,也简单.不知你活塞杆有多大,你自己计算一下力选缸杆径.

网友(2008-12-02):
加复位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