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05):
请教大家贴片电阻的阻值有哪些标称?它的色标法是如何定的?

网友(2008-12-11):
怎么没人回答啊,我也想学习下,我们主要是做贴片元件自动包装的

网友:
贴片的没有色标,只有标称的阻值,比如103代表10X(10的3次方)就是10000;512表示51X(10的2次方)就是5.1k,还有精密电阻的值也是标在表面,但是要对照一个表去换算。

网友(2010-01-04):
贴片电阻一般是用数字标注的,前两位是它的有效值,第三位是10的指数,有效值乘上10的指数次,单位是欧姆,这就是它的阻值。

网友(2014-12-17):
精密电阻标识需要对照,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