钎焊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10-05):
钎焊过程中,大火与小火进行切换,对钎焊的工件有多少影响呢?

网友(2007-12-05):
回复 网友A:

热源的能量集中程度不同,如果钎焊操作不跟着改变,就容易造成过烧(小到大)或钎料流动性减弱(大到小)

网友:
这主要看点火装置是否能够正常工作,以及大小火的切换设置是否正确。我想如果设备工作正常,钎焊质量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