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延边三角形布线的原理?

楼主(2007-10-06):
请问延边三角形布线的原理?

网友:
延边三角形接线是将电机定子绕组的一部分接成三角形,另一部分由三角形的顶点延伸接至电源。
这种电机一般由六组线圈组成或在三组线圈抽头。这种接法多用于降压启动。

这种接法在电热炉等设备也有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