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环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10-06):
想问一下碾环机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2010-10-15):
碾环机的类型
  接机架的形式与环形件所处位置,碾环机分为立式与卧式两种。多数中小型碾环机,为了操作的方便,采用倾斜立式,而大型碾环机从工作平移,传动方便出发,多采用卧式。
  按工艺方式,碾环机分为:闭式与开式碾环机。闭式碾环机如图1-a所示,将加热并冲有小孔的坯料2套在芯辊3上,靠碾压辊1的内缘带动坯料旋转,实现坯料厚度的减薄与直径的扩大。这种工艺方式结构等的限制,已较少采用。开式碾环机如图1-b所示,将加热并冲有小孔坯料2套在芯辊3上,靠碾压辊1的外缘带动坯料旋转,实现坯料厚度的减薄与直径扩大的轧制成形。这种工艺方式无论进出料,还是碾环的直径与机器结构都比较合理适用,所以被广泛采用。

网友(2014-05-25):
请问,摆辗与锻造有什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