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包车下面的电机布线用高温线吗?

楼主(2007-10-06):
请教一下各位一个问题,很急的:
钢包车下面的电机布线时是用高温线,还是普通的电线?
还有铁水倾翻车下的电机布线。谢谢!

网友:
根据你的工作现场而定,如出钢时钢水包内的钢水与包沿又多大距离,出钢后在吹氩站的喷溅情况等。
再有就是钢包车布线时是否有防护,如穿线管或载线桥架。穿线管或载线桥架外是否有石棉布防护等
防护到位用普通线就能胜任,防护不行最好用高温线

网友:
十多年前用过腊克线,觉得耐温性能不错。

网友:
我们一般使用的是耐高温的电缆线,外包耐高温缠带!

网友(2008-05-07):
最好是耐高温线,外加耐高温石棉布(我们厂的就是这样)

网友(2021-09-06):
我是小白,还得多学习多看各位的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