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的控制盖板上的阻尼孔

楼主(2007-10-06):
插装阀的控制盖板上的阻尼孔应该在哪儿有,也就是说在控制盖板上怎样合理设置阻尼孔及其孔径大小。

网友:
不同通径的插装阀,盖板上阻尼孔大小不一样,这在产品样本上都是有的,可以直接选用。

网友:
是啊!同意楼上的.....另加一点!阻尼孔大小会影响你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