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仪表来调节控制比例阀,求资料

楼主(2007-10-06):
我最近要做个试验,用一个仪表来调节控制比例阀,请问有没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啊?谢谢!

网友:
一钫啊,用仪表直接用来调节控制比例阀似乎不能直接做到!
他们之间需要中转(如果是PLC的话要用A/D模块转,如果不是PLC的话,那么就要看你手头用什么东东了)

楼主:
呵呵,随风,我忘了注明了,控制比例阀是有一个比例阀的控制器,我觉得如果要控制可能要通过PLC吧。但是信号的处理方法我还在考虑中。

网友:
信号的处理方法
信号的传输也就这么几种啊

我的思路:
信号(比如4到20MA)->PLC的A\D转换模块->PLC内部处理->PLC的D\A转换模块->比例阀控制器

楼主:
好像随风的思路可以行的通,我先试试看!

网友:
黄工:
PLC选择哪个厂家的
需要对数值运算的!
不同厂家是不一样的
不过大同小异的

网友:
三菱Q系列PLC
用电位器将DC    0-10V  输入到PLC的A/D模块,PLC内部处理后,再PLC的D/A模块输出,再到比例阀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