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配方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7-10-06):
我平常使用的触摸屏比较多,在很多的触摸屏上都有配方功能,我想请教一下,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是指数据库呢还是指单纯的给PLC的某些数据单元赋值呢?

网友:
个人觉得配方功能就是个大的数据库(利用PLC里的闲置单元)
单纯给PLC的某些数据单元赋值只是其中的一个应用而已(这种应用比较广,比较多,有些人直接把这两者划等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