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加减速机吗?

楼主(2007-10-07):
在设计传动系统时,有时需要加减速机,但是我看绝大多数都是给步进电机加的减速机,我想问一下,伺服电机能加减速机吗?如果能加,是不是一定要用与其配套的减速机,如果是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选一个与步进电机配套的减速机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加但应注意用精度较高的,否则失去了伺服电机优势。

网友:
可以加,机床上的旋转轴很多都是
但你精度要求没那么高就浪费了

网友:
可以加减速机,但动作的精度会受影响,

网友:
可以加,前几天刚做了个项目就是减速机加伺服电机,中间加的联轴器要求比较高

网友:
可以加的,但最好用齿轮加减速机,这样对精度的影响要小一些

网友:
可以加,只是要注意选择精度高,回差小的减速机,要与伺服电机相匹配,否则伺服电机传动的特点就无法体现。

网友:
最好不要加减速机,因为第一进度有影响,第二能耗加大,最好是用皮带传动减速,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扭矩也可以放大

网友(点评):
皮带精度更差吧

网友:
可以加,
在有的场合必须加
因为减速器不仅仅是减速,还增加扭矩.

网友:
A4

当然可已,不过要根据需要,参考样本选,我们用的就比较多。
松下A4伺服电机+sew87减速器
选的时候注意电机的惯量要求

网友:
可以~~但是加了对精度要求很大感觉浪费了~~~~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加行星齿轮减速机,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可以采用行星减速器

网友:
可以加,以前用过
好像是松下的

网友:
支持10号的意见

网友:
可以 注意扭矩和精度要求 不要浪费伺服

注意要求          呵呵

网友:
通常此类电机都有与之相配的减速机,很精密价格也上是相当不菲了。

网友(2011-09-26):
可以加减速机的,如果您机械要求的精度高,建议您使用3分或5分的减速机,如果只要求减速机加大扭矩刚看情况选用,台湾与进口的减速机比国产的质量相对要保持一点.凌美机电有限公司就不错

网友(2018-06-15):
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