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袋如何检验?

楼主(2007-10-07):
哪位高手是否可以给提供以下布袋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标准。 :)

网友: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滤料(HJT324-2006)

网友:
布袋检验

环境标准HJT327-2006袋式除尘用滤袋标准

网友(2007-12-24):
无题

是同行吗?生产除尘器
找个国内知名滤料产家,辽宁那个不错浙江几家可以应该知道吧
只要定货前给他说明要求,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
检验时只要抽几条看下尺寸和线缝就可以了(重点要注意布袋与骨架结合应该保证的那个尺寸,最好还上以毫米为单位,尺寸偏大或偏小系统运行时都极易损伤布袋)
要不,随便一台除尘器,几百,一两千条布袋不检验死人哪

网友:
南京三五二一,博格,营口老边都是很不错的厂家。

楼主(2010-03-21):
正在搞布袋的采购,这标准太有用了,一下解决了技术谈判的内容。感谢。